下载出错?请教。

楼主(2012-06-14):
a jedec file describing an xc9536 is about to be assigned to a device previously identified as an xc9536_unsupported
下载过程中出现上面的信息,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的软件已经不能支持XC953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ise7.1下载的。
标识为:VQG44ASJ1005  A1026476A的下载出现上面的问题。
           VQG44AMM1112  D4236291A的可以正常下载,请问是什么问题,这两个标识有什么区别?

楼主:
能下载程序的芯片正面的小圆点和背面的有数字的圆点对应的
不能下载的芯片的正面小圆点和背面有数字的圆点不对应。

网友A:
能下载程序的芯片正面的小圆点和背面的有数字的圆点对应的
不能下载的芯片的正面小圆点和背面有数字的圆点不对应。
引用 楼主:
假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A:
:L FPGA没有仿真器,只有下载线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都不懂啊???猴哥,你out咯!

楼主:
在网上搜到这样一条信息:在xilinx 早期的coolrunner 器件中,由于是别的厂家代工,芯片里面的IDCODE 本来就不对,这种情况,你需要修改库里的相应型号的bsdl 文件。

请问猴哥,怎么修改idcode,bsd文件已经找到。但是里面的idcode如何修改,

ERROR:iMPACT:583 - '1':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629 - '1':  Device IDCODE : 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INFO:iMPACT:630 - '1': Expected IDCODE: 00000000011000011100000010010011

在bsd文件中我没有找到上面的一长串id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