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问题

楼主(2012-06-14):
CS5532的模拟输入端AIN+,在内部有没有钳位二极管保护,比如有个二极管接向VA+,以钳制电压在VA+ + 0.5V,然后有个二极管接向VA- - 0.5V。我现在是测一个满量程为10mv输入,然后用一个仪表放大器放大到5V,仪表放大器的输出串接一个1K的电阻,再接到CS5532的输入端,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端有时电压有20mv的输入,这样输出就有10V,然后到CS5532那的电压就会是5.5V,这个是CS5532内部钳位在起作用,还是已经把CS5532给烧掉了。像很多单片机的模拟量输入端都有钳位二极管,不知道CS5532有没有?
     还有现在就算输入信号为0,仪表放大器的输出端是0V,可是经过那1K电阻之后,CS5532的输入端却有0.8V的电压,这电压是从哪来的,难道CS5532的输入端还会输出电压吗?

网友A:
帅哥,不要发很多遍哦,工程师们现在都在吃饭,一会就来啦!!

网友A:
你在用放大器的时候考虑关于运放的失调电压和芯片的失调电压的匹配问题了么?为什么运放出来还要结电阻呢?起限流的作用么?不接电阻也是可以的,但是运放选取时候的失调必须与ADC匹配,要不误差会很大,CS32里边不是已经有个可以编程的放大器了么?怎么不用里边的呢?还要外接一个?好好看一下数据手册吧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2/180/1/CS55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