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环境的问题--悲催+困惑

楼主(2012-06-14):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一个地方,我用开关电源给主板上电,当插上GPRS模块时,运行该模块时就复位。当我换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同样的开关电源,同样的主板,同样的模块,运行该模块的时候就正常了。

后者的环境也就是很多电源线和连接线,前者就只有同样的开关电源2快。我觉得是后者的环境影响到了GPRS模块的供电电源。

不知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A:
开关电源对GPRS模块有影响的,很可能是你离的距离太近!

网友B:
我有次烧写程序过程中 由于电源模块质量差 干扰烧写 烧不进程序  把电源模块卸下飞线离烧写接口远一点又可以烧写了 最后只好换了一个厂家的电源模块

网友C:
开关电源过来 最好用LDO 并个100uf 电容或者470 给GPRS供电

楼主:
我用的开关电源就是一个完整的电源模块。不是我做的。

网友D:
我认为会不会是GPRS信号不好时会导致GPRS模块的电流要大些?

网友E:
应该 电源没啥问题
还是你的GPR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