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F兄,关于AD6.9

楼主(2012-06-14):
F兄:还有几个问题
1:类似于protel99se中的单层模式在哪里看啊?不是要把其余不要的层全部勾掉的那种显示;
2:我想把所有的字符尺寸全部改小,该如何操作啊?现在只能一个一个改;还有过孔也全部改小,全选后没有global选项啊;
3:protel99se里的过孔有tenting选项,是为了在BGA里面的过孔保护起来,AD6.9里过孔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啊,该如何操作啊?
AD6.9的书也看了不少,但具体操作起来,好像都没有这么具体的,只能求助你了,谢谢!

网友A:
单层模式切换快捷键为shift+s。主要是以下地方设置:
按L键:

右击:

在AD中的全局编辑不是GLOBAL,而是选中对象后,用这个面板:

你可以用FILTER,或者查找相似对象等方式快速选择对象

你说的那个是过孔盖油的一种方式,AD中是这个:

我用的是AD9和AD10,应该都一样,如果和AD6.9有什么差别你可以截个图。

楼主:
我真是要太感谢您了!!!全部都按照上面的做了!!!

网友B(2013-01-26):
引用 网友A:
单层模式切换快捷键为shift+s。主要是以下地方设置:
按L键:

向版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