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ad7606-8通道ad转换芯片,电源电压会变跳变

楼主:
小弟用的ad7606-8通道ad转换芯片,供电是5v,但是一旦转换了,电源电压就变跳变,高的时候达到6.2V.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呢?正常吗

2405出来的电感,我实际用的是一个SS14二极管

楼主(2012-06-14):
我现在转换出来的值不对,就是输入0v的时候,出来的值也不是0x00,而是0x01xx,后两位不定···

网友A:
哥们你这个图太小了,没人会仔细给你看的,你截图大一点,很费眼睛的啊,你基准电压源选取了么?你这个单片机电源5V供电,和其他电路复用时有隔离的要求么?若用到光耦,你要看看光耦的电压!检测一下管脚焊接的是否牢固?你用的是开关电源还是什么?若是开关电源,你用示波器看看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5v是用2405转的,这个5v就只是给这个ad芯片供电的,我是用示波器看的,电压会跳变,没发一串数据就跳一下,不知道正常不。能到6.2v,这个超过了允许范围啊,允许范围是4.75v-5.25v。
还有就是我换大图了。请帮忙看下,谢谢啊。

楼主:
求助高手啊···

网友B:
1,带负载能力太差了?
2,DCDC带的电容太小了?坏了?
3,SS14换成导线

网友C:
4# litangjs 发送完数据的跳变,可能是由于数据发送完之后其负载发生了变化所致,故建议将二极管换成电感,同时增加C103电容值。可以考虑捕捉6.2V时对应的负载电流,进而考虑DC-DC能不能驱动这样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这个我按照你的意思改了,是不再跳变了。现在就是我用内部基准电压的话,REFIN/REFOUT引脚测不到2.5v的电压,所以现在改成外部基准电压在测,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REFIN/REFOUT引脚的2.5v电压是不是应该一直有的。
现在这个DC-DC,去掉二极管后,电压在5.3v-5.4v,超过了要求的4.75-5.25v的要求,这个有没有影响的。多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我按照你的意思改了,是不再跳变了。现在就是我用内部基准电压的话,REFIN/REFOUT引脚测不到2.5v的电压,所以现在改成外部基准电压在测,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REFIN/REFOUT引脚的2.5v电压是不是应该一直有的。
现在这个DC-DC,去掉二极管后,电压在5.3v-5.4v,超过了要求的4.75-5.25v的要求,这个有没有影响的。多谢啊

网友B:
如果你按说明书设计的,这么烂的DC赶紧扔了。

网友D:
你好,我也正在弄这款adc,看来你是用的并行通信,有没有尝试过串行的? 我也正在为些问题头疼,期待交流,zgdhmk@163.com,qq:852874396

网友C:
8# litangjs 你好,如果REF SELECT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建议与AD联系询问是否是芯片造成的问题;
其次,不建议器件在过压状态下工作,建议将C103的容值减小一点,或者考虑更换更稳定的LDO,推荐芯片TLV70450,TPS7A4700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