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4):
菜鸟我来分析一下吧:
R5和R8一起给三级管基极提供1/6vcc电压,当按键没有按下时,三极管的发射极为12/22VCC,此时三极管处于发射结没有正向偏置(发射极电压明显比基极高),当按下按键后,发射极为0v,发射结正向偏置,此时集电结又是反向偏置,符合三极管导通条件。
我觉得这个电路三极管加上就是为了增大RESET信号的电流。

网友B:
1L分析有误,发射、集电级搞错了。。

个人认为是在电源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使得Q1截至,复位电容可通过R4 R9快速放电。

网友A:
3# nbhand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R2 是什么作用呢?我理解当电压低到一个门限的时候 三极管不导通 但是R2是不是多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