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源运放改成单电源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用个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不就OK了,比如与OPA277性能接近的SGM8581或者SGM8551,单电源供电。

楼主:
哦,那倒是好办法,只不过,我手头有op277,本来就是想图方便的,看来还是要选单电源功放啊。

网友B:
还是可以利用改为单电源用吧

网友C:
你把零的那个输入引脚制成2.5V的虚地就行了。电源上串两个相同电阻至接地,从中间取出来作为虚地

楼主:
是么,谢谢啦,我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