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完美解决!ST-LINK不能升级/STVD V4.3.1不能连接

楼主(2012-06-14):
在3楼
----------------------------------------------------------------------

原来用的版本是V4.2.0,可以正常连接,进行仿真调试。

后面升级到最新版本V4.3.1就不行了,设置也设置了,点Debug的时候就提示ST-LINK连接错误。
后面联系到微雪电子(STM代理),说了半天都解决不了。
后面实在不行,只能装回V4.2.0。

求解决方案,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LZ需要弄清楚 ST-LINK 硬件的版本、以及固件的版本。固件的版本可以通过V4.2.0 的如图的软件读取。

楼主:
已经解决。

因为我下载的stlinkupgrade是最新的,里面带的USB驱动版本是4.2.2.0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ST-LINK是早期买的,所以驱动对不上,所以用新的是检测不到的。后面我找了个旧版的stlinkupgrade,里面的USB驱动是4.0.1.2

可以检测到我的ST-LINK. 现在只需要把4.0.1.2的USB驱动拷贝过去替换掉4.2.2.0的就可以了,只替换驱动,ST-LinkUpgrade.exe不管,要不然相当于还是用旧的。拷贝过去覆盖之后,再运行升级工具,发现就可以连接上了。而且,还发现了最新版本是J12.S3,果断点击升级就可 以了

至于安装了新版的STVD V4.3.1无法仿真也是这个USB驱动的问题,搜索ST toolset的安装目录下面的STLinkUSBDriver.dll文件,发现全部都4.2.2.0的,全部用4.0.1.2替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旧版ST-LinkUpgrade.exe

新版

网友B:
多谢楼主共享,很有用

网友C:
这个解决方案估计能帮助不少人,多谢共享

网友D: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摸索半天才解决

网友E:
这说明是 STLINK 驱动的缺陷, 希望这新版驱动中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2012-10-31):
很不错,多谢共享

网友G:
相当有用的办法

网友H:
刚好能用上,多谢LZ

网友I:
LZ共享精神值得鼓励,提倡问题解决后,分享经验

网友J:
谢谢你的帮组

网友K(2013-03-12):
谢谢楼主,解决问题了。。。

网友L(2013-04-28):
我的软件与固件都是旧版的,也不能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帮大忙了!

网友N(2013-05-30):
我的要用新的解决了,多谢楼主

网友O:
谢谢了   谢谢你的共享方案   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有时间需要仔细看看   谢谢了

网友P(2015-01-31):
楼主,跟你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在哪儿去找旧的软件啊,搜了一圈也没找到

网友P:
下载了旧版的,结果依然是那样的,不能更新是怎么回事

网友Q:
STVD V4.3.1 **版 哪里有下载?找不到啊

网友R(2015-03-1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STVP连接不上STM8L   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解决  晚上回去试试再说

网友R:
引用 网友Q:
STVD V4.3.1 **版 哪里有下载?找不到啊

这个应该都没有**版吧 都是免费的

网友R(2015-05-31):
我的怎么都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S(2015-11-05):
谢谢了,我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T(2024-03-01):
ST 3合一套件里的ST LINK无法使用了,识别出个U盘样式,捣鼓了一阵子也不行

网友U:
这个解决方案预计会帮助很多人,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V:
我的软件和固件都是旧版本,无法使用

网友W: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TVP无法连接到STM8L,我不确定这个方法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X:
My software and firmware are both old versions and cannot be 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