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排线屏蔽有些什么样的好办法

楼主(2012-06-14):
就是IDC座那样的排线,

网友A:
“排线”的信号线间可用地线隔离,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这需要多用些线。整条排线可用金属导电膜包裹接地,这一般在特殊场合下使用。

网友B:
少量可以这样做,先好一头,找粗屏蔽线拆下屏蔽网套在排线上,再压另一头,做好后屏蔽网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