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artan3E Starter Kit开发板nor flash问题

楼主(2012-06-14):
谁用过这个开发板??

用program flash memory下载一直提示In-system programmer reported an error: Unable to successfully query target part layout using CFI!

不知什么原因,直接用的软件自带的demo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引用 网友A:

驱动?你说是硬件没搭好??应该不会,官方的demo,其他设备都OK,就是这个flash写不进!~

网友B:
使用仿真器试一试,这个用起来方便!

网友A:
Flash也得驱动,才能烧啊。

楼主:
Flash也得驱动,才能烧啊。
引用 网友A:

在烧写的时候flash已经被识别了,只是在擦拭的时候error了

网友A:
在烧写的时候flash已经被识别了,只是在擦拭的时候error了
引用 楼主:
jATG直接烧,有问题么?

楼主:
jATG直接烧,有问题么?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好像IMPACT里没有给并行flash下载用的选项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L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A:
那你是怎么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