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IP核无法生成原理图~~

楼主(2012-06-14):
XC3S250E,直接掉用里面的一个FIFO IP核,无法生成顶部原理图,调用另外一个DCM,却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为何要这样生成SCH,直接在SCH编辑时加入fifo不就行了??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IP核可以自己修改参数,得到自己想要的FIFO,谢谢!

网友B:
对原理图完全不懂的人通过~~

楼主:
4# GoldSunMonkey 老大 怎么回事呢 我刚接触FPGA不到一星期~~

网友B:
4# GoldSunMonkey  老大 怎么回事呢 我刚接触FPGA不到一星期~~
引用 楼主:
我从来不用这种方式

网友C:
直接把程序写进去就行了,不用非要生成原理图的!

网友A:
生成IP后就可以直接用了,自己在软件中找下,画图中就可以直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菜鸟这个太复杂了 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确实是真的,不过我还是疑惑,为啥有的IP核可以点生成,有的不可以呢~~

网友D:
楼主能否 把能生成  的 原理图  发上来看看

网友E:
可以的,明天我截图

网友B:
可以的,明天我截图
引用 网友E:
上面是你的马甲?

网友E:
上面是你的马甲?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马甲

网友E:
在工程中用New生成FIFO的IP后,注意它的生成目录,然后关闭ISE,重新打开ISE,在SCH界面Symbols窗口可以在对应IP核目录找到FIFO的符号,拖出来

网友D:
能不能看到 基本逻辑的原理图啊  或者 门 级的图

网友E:
能的,不过太复杂的,我自认数电精通的看得也晕

网友B:
能的,不过太复杂的,我自认数电精通的看得也晕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