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点下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2-06-14):
由低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得到幅值后相角

楼主:
童老模电上的 ,想了很久没想出来,高手提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按阻抗分压算。得复数再计算其模和相角。

网友B:
这个简单啊,不就是求放大倍数么,Au=Uo/Ui=1/jwc/(R+1/jwc)

下面就很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