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现在有个设计,是一个手持器。要求超低功耗,原本是打算用3.7V锂电池供电 然后用TPS78233作为LDO为系统提供3.3v电源,但是单片机用的是带USB接口的MSP430F5519,想提供一个用USB充电的功能,就是USB接到电脑上后手持器通过USB供电,同时给锂电池充电,如果没有接USB,锂电池给系统供电,这个应该选用什么芯片好?

另外问一下,怎么检测电池电量?

网友A:
这个好做多了 看这个帖子的5楼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list-4.html
检测电量可以用ti的bq25600芯片

楼主:
加一颗充电IC 即可搞定了,插上电源 充电,同时给系统供电 至于电压和电流 别动不动就用BQ系列,那是非常贵的 直接电阻分压,送AD 内部做好电量算法,可以看看自己所选的电池的放电曲线,

楼主:
加一颗充电IC 即可搞定了,插上电源 充电,同时给系统供电 至于电压和电流 别动不动就用BQ系列,那是非常贵的 直接电阻分压,送AD 内部做好电量算法,可以看看自己所选的电池的放电曲线,
112292 ...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还想加一个检测电池电量的功能,是不是还得加芯片啊,唉,越弄芯片越多,功耗越大。。。。

楼主:
这个好做多了 看这个帖子的5楼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4.html
检测电量可以用ti的bq25600芯片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网址打不开。。。。

网友A:
最好买里面集成保护和电量检测电路板的。

楼主:
看你手持机属于什么档次的,
低挡的,就是检测电池电压,自己做的算法,估算的电池电量
如果你系统用到了PMU,那pmu是集成了电量算法的,直接IIC访问即可
如果你没有用到PMU,只是个LDO降压,成本考虑,根本不用加电量检测IC 你问问TI的价格就知道了 当然 手持机也要考虑功耗的
还是那句话,分压 测电压,看电池曲线 自己算 如果你有液晶屏的,自己做个4个档位,档位值根据你系统耗电和电池曲线来定

楼主:
看你手持机属于什么档次的,
低挡的,就是检测电池电压,自己做的算法,估算的电池电量
如果你系统用到了PMU,那pmu是集成了电量算法的,直接IIC访问即可
如果你没有用到PMU,只是个LDO降压,成本考虑,根本不用加电 ...
引用 楼主:

处理器用的MSP430系列的单片机,档次不清楚,单个售价定在5000-8000之间吧。主要是不怎么想加芯片了,越加功耗越大,最好有那种集成LDO的,但感觉功耗肯定比我之前选的TPS78233大,纠结了。。。

楼主:
呵呵,430做的产品能卖到这个价,你们牛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我发的贴 关于电源切换的

网友B:
呵呵,430做的产品能卖到这个价,你们牛啊
引用 楼主:

这个售价确实牛。。。LZ透露下是什么产品

网友C:
差距啊~
这个售价...
咱们还都在想着怎样省钱

网友:
用pic16做的 卖到2-20万,公司真黑

楼主:
这个售价确实牛。。。LZ透露下是什么产品
引用 网友B:

也没啥特别的,只不过这类东西做的少,所以贵点

楼主:
已经选了MAX8677C,多谢大家~

网友D:
高手,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