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反向电压一般会达到多大?

楼主(2012-06-14):
根据线圈不同,会有不同。
但我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概念,感性认识,能有多大呢?

比如12v加在继电器线圈上,当线圈电流突然截止的时候,线圈会产生多大的电压?
线圈估计有300欧姆。如果迅速截止电流的话,线圈感应电压是无穷大

网友A:
要看线圈能存储多少能量

网友B:
L dI/dt

其中L是电感量,I是电流。

等效串联电阻上的压降按 I R 算。

网友C:
楼主说对了,要多大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L是多大啊,手册也没给指标。只给等效电阻

dI/dt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D:
一般不加续流二极管的话,是可以达到100V以上!(12V或15V供电)

网友E:
我用一节干电池把自己胳膊打麻过,当然不是楼主的线圈,是一个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