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耳机插孔的输出信号可以直接连麦克风插孔的输入吗?

楼主(2012-06-14):
(无正文)

网友A:
耳机插孔的输出直连麦克风的输入 耳机哪来声音输出??

网友B:
看声卡硬件和驱动是否支持。
独立声卡基本都可以。集成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可以的,以前这么做过 你尝试下吧

网友D:
可能会录出一片啸叫之音

网友E(2013-01-27):
耳机插孔和MIC插口里面引脚定义有些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