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的FB对GND短路问题分析及对策

楼主(2012-06-14):
公司内置MOS的小功率电源管理IC,近期有客户反映使用中不良率较高,多数表现为FB对GND短路,或FB对GND软击穿。。。。
IC是做过静电测试的,应该也不是设计上的缺陷,各位老大们有什么意见?

原来的应用:

如果是静电造成的,有什么好的改善措施?改为下面两个图,是否会有点改善?

网友A:
呵呵,楼主,你也有难住的时候啊。

网友A:
1脚先串个1K电阻,再接外围电路,FB一般内部都是运放反馈端。接1K电阻,基本无影响,还有考虑一下上电,断电的时候,1脚电容放电通路。

网友A:
楼主:我瞎猜的啊,班门弄斧:lol

网友B:
电阻(几十到一两百欧)直接串在FB脚端,电容仍要并在光耦上,这样电阻才能起限流作用,另个Layout上注意共模噪声,阻抗不平衡,到这儿就成差模,幅度足够,击穿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差分对管是很容易的

楼主:
过谦了。我本菜鸟一个。
1K的电阻肯定不行,几R到几十R还可以接受
忘了说一下IC内部框图了

4# tjzyh

楼主:
嗯。
客户的电源板还没拿到,不知道什么情况:dizzy:
5# PowerAnts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管理IC是什么型号的啊,
我现在也在急找一只内置功率管的IC,
做DC-DC ,IN24V   输出5V    要隔离的,

谢谢!!!

网友D:
注意下layout应该会好,不要在FB脚附近出现大电流电源线,会影响到FB正常工作

网友E(2020-09-12):
这个IC对地短路电流很低为零点几毫安,怎么设置光耦初级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