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USB主机从机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想问一下,现在的USB芯片都支持主从两种方式吗?还是说只能支持一种?

我现在有个430单片机,是带USB接口的,但是看连接图好像是作为从机的,没法做外接U盘读取数据之类的设计,只能把这个单片机构成的系统当成USB设备插到电脑上...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A:
一般的说的支持USB接口的都是做slave用的,你要用单片机读U盘得用支持USB OTG的,USB OTG可以既做master又做slave。

网友A:
说错了,不是master是host

网友B:
不是很赞成我个人,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点击:www.ickey.cn/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