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J8,求算法

楼主(2012-06-14):
B+端输入58V,求C174二端电压计算方法,我怎么都算不对,按我算的58V输出时已经过压保护关闭输出了,但却工作的好好的,不解求解,谢谢。

网友A:
电路没有什么错,是不是你电路焊接有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的这电路怎么计算?我怎么算的是4V多,那已经启动过压保护了吧

网友B:
计算错误,保护的临界点是15.436V。当+B电压过高时(比如说超过24V时),6脚的电压解决甚至超过供电电源电压,会造成电路工作不正常。解决的办法是并联一个3.6V的稳压管在C176两端或者在5、6脚上并联上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

楼主:
这是一款48V25A充电器的过压保护电路,B+前端通过一个51K 1/8W电阻从输出端引过输出电压,同R200.R201.R202.R195.R196串联分压,取LM358 6脚端电压与5脚2.5V比较,但输出电压超过58V如达到65V就过压保护,但是我从电路来计算如果输出58V时就应该保护了啊,但是不是这样,要60多V才保护,这到底是怎么算的呢,难道不是R195+R196并联R202再与R200.R201+B前面的51K电阻串联求分压?

网友B:
R202上的电压:U202=((R195+R196)//R202)/(R200+R201+((R195+R196)//R202))*(+B)
                               =((51k+360k)//51k)/(100k+100k+((51k+360k)//51k))*(+B)
                               =45.37k/245.37k*(+B)=0.1849*(+B)
R196上的电压:U196=R196/(R195+R196)*U202
                               =360K/(51K+360K)*0.1849*(+B)  =0.16196*(+B)
保护的临界点:U*=2.5V/0.16196=15.436V
当+B=58V时:U196=0.16196*58V=9.394V
可见此时的6脚电压已经大于运放的电源电压5.2V。这时候运放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理论上就是不能正常工作哇,但实际上输出58V时工作的挺好,要到60多V才保护,百思不得其解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