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错误解决及经验分享,欢迎分享,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楼主(2012-06-14):
DSP 错误解决及经验分享,大家都分享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法吧,这样就可以让DSP开发者们少走弯路了,每天分享一小段经验,网友节省几天时间,呵呵。

楼主:
我先发一个Arm linux开发过程中的一个小知识,呵呵。
遇到问题:
  linux内核崩溃,怎么确定出错位置。
解决方法:
  使用dump_stack()函数进行定位,可确定函数调用关系,及出错语句位置。

楼主:
DSP调试时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
问题:CCS使用时无法放置断点到具体的语句,无法单步调试?
原因:Build Optins设置问题。
解决方法:打开Build Optins,在Complier对话框下的Basic中,将Generate Debug设置成Full Sumbolic Debug(-g)即可。
2、
程序烧写到DSP片内FLASH内后,运行正常,串口发送字符正常。断开仿真器,重新下电,上电后,串口发送字符乱码。
    问题分析:CMD文件配置问题,导致关键参数配置到内部RAM中去,掉电后丢失。
    问题原因:CMD文件中,econst:  > RAML0L3, PAGE = 1,配制成了RAM,导致掉电后上电串口发送乱码。更改为.econst: > FLASH, PAGE = 0后,程序运行正常,串口发送字符正常。
    .econst:是在使用大存储器模式时使用的,包括字符串,声明,以及被明确初始化过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可以放在数据页得任何地方。
3、
问题:调试编译时出现警告,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问题原因:DSP缺少lib文件,没有指定程序的入口地址
解决方法:在工程中添加RTS2800N.LIB文件

楼主:
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开发过程中的一点经验,在彼此的经验中共同进步,少走歪路

楼主:
问题分类:ARM linux
问题描述:
   编译内核遇到的问题,错误信息如下:
    CHK     include/linux/version.h
    CHK     include/linux/utsrelease.h
ERROR: include/asm is a directory but a symlink was expected
make: *** [include/asm] 错误 1
You have mail in /var/spool/mail/root
问题解决:
  需要删除:/include/asm
rm –rf asm  即可

楼主:
怎么很少有人贴自己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啊

网友A: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希望更多人加入。

楼主:
楼上的是做哪方面的啊,开发过程中就没有遇到问题吗,呵呵

网友B:
在设计dsp硬件时,开始设计最小系统板, 系统按功能分板设计调试,注意分板电路的稳定性可能不如整板电路,要多加入抗干扰环节,分板间的引线包括电源线地线要短,尽量在10公分以内,实在不行加 入光耦隔离、采用隔离电源。切记电源线、地线的干扰远比信号干扰对系统的危害大得多,又常常被人忽视。电路板工作正常的先决条件就是电源正常!当分板电路 正常后再更居情况设计整板电路。在调试时发现的问题一定要找到原因解决,即使是飞线,割线,不要寄希望于下一板改了再看,除非原理性错误。每一个功能环节 多准备几套方案。

网友C:
打开STEP后,无法初始化硬件仿真器
解决方法:CCS STEP中的硬件配置USB驱动安装或者I/O口出现错误(如1仿真器连接是否正常? 2仿真器的I/O设置是否正确? 3XDS仿真器的电源及仿真头是否正确? 4目标系统型号是否正确? 5仿真器是否正常?);

USB驱动程序未安装(从“我的电脑-管理”中可以查到是否安装成功驱动)

楼主:
楼上的经验,应该是解决下面的一个问题的好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864-1-1.html

楼主:
CCS 实验常见错误及解决方法,附件中贴有图片进行的详细说明,更直观

1、启动CCS时出现如下错误:

错误原因

以前在CCS setup里设置当前使用的平台为sdgo2xx(硬件仿真),或者同时设置为sdgo2xxc2xx simulator,所以进行软件仿真时应设置当前正在使用的为c2xx simulator
解决方法有两种:
方法1:点击“终止”,然后重新设置CCS setup,将sdgo2xx移除。

方法2:点击“忽略”,然后在“Parallel Debug Manager”中Open菜单下选择c2xx simulator

2、
编译连接时出现如下错误:

错误原因是:文件命名、文件夹命名或保存位置不正确。
文件命名:不能以数字开头(包括mak文件的名字)
文件夹命名:不能为中文
保存位置:项目文件(mak文件)存储的位置一定要与其它文件(C文件、asm文件、h文件、cmd文件、等)放在同一目录下,且最好放在“x:\tic2xx\myprojects”目录下。

3、
编译连接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 undefined
错误原因:用C语言开发的DSP程序在向工程文件添加文件时没有添加运行支持库文件rts2xx.lib
注意rts2xx.lib的路径:在C:\tic2000\c2000\cgtools\lib目录下

4、
CCSCCS setup均不能启动,提示:不能正确初始化程序
或者CCS运行到某个地方后(例如编译连接后)不能停止,观察任务管理器,发现cc_app.exe占用CPU100%,即CCS已经死了。
错误原因CCS被病毒感染或破坏,或者多个版本CCS共存,相互干扰。
解决方法:方法1:重新启动电脑
方法2:用运行正确的cc_app.exe程序替换被破坏的cc_app.exe程序。

5、编译连接通过,加载程序后,在运行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错误可能原因:
第一种可能:没有加载CMD文件
第二种可能:CMD文件已加载,但CMD文件编写有问题,存储器配置、定位不正确
第三种可能:用C语言编写的DSP程序,C初始化设置错误,已修改C Initialization设置,方法:Project——> Option——> Linker

6、
探测点设置不成功
注意:①在设置探测点时应先加载程序
②如下图所示,应先点击Probe Point中的选择框,使volume.c line 63——> No Connection
被选中,然后在选Connect下拉菜单,找到相关联的数据文件,再点击Replace
,最后点“确定”。

楼主:
过节了,变冷清了呢,呵呵

网友D:
楼上的各位不愧是DSP高手啊,学习了啊

楼主:
使用C/C++语言编写基于DSP程序的注意事项
1、 不影响执行速度的情况下,可以使用c或c/c++语言提供的函数库,也可以自己设计函数,这样更易于使用“裁缝师”优化处理,例如:进行绝对值运算,可以调用fabs()或abs()函数,也可以使用if...else...判断语句来替代。
2、 要非常谨慎地使用局部变量,根据自己项目开发的需要,应尽可能多地使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3、 一定要非常重视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很多朋友对中断向量表的调用方式不清楚。其实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名是任意取定的,dsp是不认名字的,它只认地址!!中断向量表要重新定位。这一点很重要。
4、 要明确dsp软件开发的第一步是对可用存储空间的分析,存储空间分配好坏关系到一个dsp程序员的水平。对于dsp,我们有两种名称的存储空间,一种是物理空间,另一种是映射空间。物理空间是dsp上可以存放数据和程序的实际空间(包括外部存储器),我们的数据和程序最终放到物理空间上,但我们并不能直接访问它们。我们要访问物理空间,必须借助于映射空间才行!!但是映射空间本身是个“虚”空间,是个不存在的空间。所以,往往是映射空间远远大于实际的物理空间,有些映射空间,如io映射空间,它本身还代表了一种接口。只有那些物理空间映射到的映射空间才是我们真正可访问(读或写)的存储空间。
5、 尽可能地减少除法运算,而尽可能多地使用乘法和加法运算代替。
6、 如果ti公司或第三方软件合作商提供了dsplib或其他的合法子程序库供调用,应尽可能地调用使用。这些子程序均使用用汇编写成,更为重要之处是通过了tms320算法标准测试。而且,常用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均有包括!!
7、 尽可能地采用内联函数!!而不用一般的函数!!可以提高代码的集成度。
8、 编程风格力求简炼!!尽可能用c语言而不用c++语言。我个人感到虽然c++终代码长了一些,好象对执行速度没有影响。
9、 因为在c5000中double型和float型均占有2个字,所以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直接将int型赋给float型或double型,但,尽可能地多使用int数据类型代替!这一点需要注意!!
10、 程序最后至少要加上一个空行,编译器当这个空行为结尾提示符。
11、 大胆使用位运算符,非常好用!!
12、 2003年6月份从ti的网站上下到了关于tms320c67x系列dsp的快速算法库,于是,tms320c5000和c6000全系列的快速算法库都问世了,这些算法库均可供c/c++语言直接调用,优化程度100%,实际编程时尽可能地使用(下载时可以同时下载到说明文档和ascii源程序,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作出修改,修改前最好做个备份)。

网友E:
LZ好人一枚,鉴定完毕。

楼主:
ty新气象还要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啊

楼主:
uboot中串口初始化的时候,有很多seial__init()函数,如何确定uboot执行的是哪一个方法:
1、lib_arm/board.c中的初始化队列,函数如下:
  init_fnc_t *init_sequence[] = {
   #if defined(CONFIG_JZSOC)
    jz_board_init,      /* init gpio/clocks/dram etc. */
#endif
    timer_init,
    env_init,       /* initialize environment */
#ifdef CONFIG_INCA_IP
    incaip_set_cpuclk,  /* set cpu clock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 variable */
#endif
    init_baudrate,      /* initialze baudrate settings */
    serial_init,        /* serial communications setup */
    console_init_f,
    display_banner,     /* say that we are here */
    checkboard,
    init_func_ram,
    NULL,
};
跟踪serial_init发现,有好多serial_init,那么到底执行的是哪个serial_init呢,继续跟踪采用下面的方法。

2、跟踪方法:
在所要跟踪的serial_init函数中添加控制LED灯的命令,分析出执行的是哪个serial_init()

如:
       serial_init()
       {
           *******
    _gpio_as_output(PIN_LED);
    __gpio_set_pin(PIN_LED);
           *******
       }

楼主(2012-07-17):
问题:
   内核启动时,串口打印消息提示:No nand device found
解决思路:
   在drivers/mtd/nand/ nand_ids.c添加NAND相关配置信息

网友F:
版主太给力了,进来好好学习了,此帖顶是必须的。

网友G:
这个主题很火啊,支持楼主一下

楼主:
1、问题描述:
最近用VIM的吗,碰到一个问题,我把VIM配置成了IDE,然后用它来编辑文件,我配置的VIM总共有三个窗口,1:winmanager  2、Tlist  3、主窗口:编辑文件
我发现每当用VIM打开一个.c文件的时候,光标总是停在1、winmanager窗口中, 我想启动VIM打开文件后,光标默认停在3、主窗口中,而不是靠切换的方式进入这个窗口
2、解决方法:
~/.vim/plugin/winmanager.vim配置文件中,将
"set auto open Winmanager
if g:AutoOpenWinManager
autocmd VimEnter * nested call s:StartWindowsManager()|1wincmd w
  endif
将autocmd VimEnter * nested call s:StartWindowsManager()|1wincmd w 中的|1wincmd w 给屏蔽掉即可。

网友H:
弹出对话框提示:Pipeline Display is a simulator feature
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提示啊?

网友I:
进来学习了,此贴内容丰富,顶是必须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前辈这个帖子。。。你从前就发过吧?还是我记错了,而且两个月前还居榜首呢?难道不是这个帖子吗?还是你把那个帖子有增加了很多错误的现象呢?

网友J:
回复 楼主:

哦 不好意思,原来是这个“嵌入式常见错误与经验点评” 我还以为你又多加了东西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哦 不好意思,原来是这个“嵌入式常见错误与经验点评” 我还以为你又多加了东西呢
引用 网友J:

就是一些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和解决方法,呵呵

网友K:
28027的片子为什么程序不能下载到片内flash ,用的仿真器是XDS510。。

网友I:
这个贴子要经常进来学习一上啊,每次都有收获,好贴。

网友J(2012-08-16):
回复 楼主:

前辈你好 你见过这种错误码?真的是我内存不够用了吗?得改CMD文件?

网友J:
30# 五谷道场

网友L:
好贴啊,果断顶起。

楼主:
嵌入式linux编译模块后,如得到test.ko文件,利用insmod test.ko进行模块加载问题总结:
1、遇到错误提示:insmod: can't insert 'test.ko': unknown symbol in module or invalid parameter
原因:内核与模块不匹配。
解决:重新编译内核,然后再编译模块test.ko
2、遇到1中的错误提示:insmod: can't insert 'test.ko': unknown symbol in module or invalid parameter。但是却没有提示找不到那几个unknown symbol。
解决:用dmesg命令查看,或者打开内核打印消息。

网友J:
今天我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基础的,但是我没发现之前是不知道的

错误提示:
N0.3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今天做DSP程序,遇到如题的一个问题,经过分析后,找出原因,现与大家分享。。

在做DSP的SPWM程序中,有一段是需要通过一个公式生成一个数组,在计算中需要许多局部变量,而这段程序在mian函数中间,于是在函数中间定义了3个float变量,project在编译的时候于是就出现了这种错误。其意思是说,变量的声明不应该出现在执行块之后。

分析发现,这个问题是由于在变量在main函数中间定义引起的,一般我们程序,应该在函数开始出先将需要用到的变量定义好,这样不仅函数结构清晰,而且也是C语法的要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前辈你好 你见过这种错误码?真的是我内存不够用了吗?得改CMD文件?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空间分配不足,增加一些看看呢

网友J:
回复 楼主:

是空间不足,但是我给他分配了,那其他的呢?他不占了其他“人”的地方了吗?您看了我给您发的那个图片了吗?是不是选一个空地,即其他人没占的,又有足够空间的 啊

楼主:
根据芯片手册中的范围,做一下统筹规划,把大的文件放到大的存储区间里面。
或者放到flash里面
或者放到扩展RAM里面

网友J:
如果遇到此问题不必惊慌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1
Fatal Error during: OCS,
Device driver: P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这是我在CCS4.2中遇到的,我在网上收了,发现也有我这样的问题

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 ... 9795.aspx?pi24842=2
(这个帖子是TI的,我收到了,刚想看但是我的问题解决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30582-1-1.html
(这个帖子也说出了他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的解决方法是:关闭所有与dsp板子的连线(包括仿真器与PC的连线,和dsp的电源)我待了一会(就上网查解决办法的时间,十分钟吧)然后重新连接,重新打开CCS 下载连接"第八个(英文发音)"发现好使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问题

楼主(2012-11-07):
linux内核编程中,根据成员变量获取结构体地址的方法: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ptr是成员变量的指针, type是指结构体的类型, member是成员变量的名字

网友B:
楼主的题目就吸引人,内容进来看看更是吸引人,好贴,要经常进来看看,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答。受益非浅啊

网友M:
绝对的好帖子啊,顶起

网友N:
atan函数计算结果错误  例如: atan1计算结果为15°而不是45°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12-19):
问题:DEBUG 一切正常,烧入FLASH后 中断失灵的问题?
原因分析:
    仿真时工作,烧写后不工作。 通常有两种可能!
1、仿真时在RAM里工作的、烧写后是在FLASH里执行的,FLASH下运行的速度与RAM不同。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
2、仿真时,GEL文件帮你做了器件的初始化工作。但烧写后这些必须由你的程序来完成,如果你的程序里面缺少这些内容,则必然存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O(2013-03-16):
版主很无私啊,3#解决了我遇到的问题 赞赞赞

网友P:
来支持下一的。

网友Q:
借鉴一下学习的经验的。

网友R:
好,就需要这样的,学习错误能让人**深刻,真的是少走弯路啊,群主做了善事,大家都主动讨论吧,分享一下经验,方便后人

网友S:
学习过的来顶顶帖子。

网友T(2013-04-19):
都是DSP 高手啊 长见识

网友U:
一等强帖,力顶!

楼主(2013-07-09):
引用 网友J:
如果遇到此问题不必惊慌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1

这个很有用,呵呵

网友V:
正在切入,学习中

网友W(2013-08-18):
请问一下。我用的是XDS100V2的仿真器,是CCS4.12的软件,为什么在连接目标板的时候出现以下的错误,并且CCS4.12也自动退出了,请各位指导

网友X:
我分享一下我用Altium designer 09 画F28335的核心板的经验吧。F28335有176个管脚,可工作在150MHz,各功能模块教齐全,我在开始准备画PCB板时,有老师和同学叫我别画,画了也会失败的,成功的几率太小了,但是有一位老教授说,可以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

网友X:
(刚操作失误)然后,我就全身心的画F28335的核心板,我设计的核心板的主要由电源部分(+5V,+3.3V,+1.8V),LCD显示部分,LED灯显示部分,AD输入限压保护部分,蜂鸣器发生部分,28335功能选择、时钟、程序下载部分。采用四层板布线(两层很难成功),其中布线的工作量巨大,要考虑到电流的大小与线宽的关系,线的频率,布线的最佳捷径和距离最短。在布线是尽量分区域,把关系紧密的模块放在一起。
   首先可以布局信号线,在外面的两层,电源线和地可以不考虑,因为中间两层是专门为地和电源准备的。特别注意,30Mhz晶振周围尽量不要布线,包括下面层。因为DSP的高频工作最重要的是时钟和电源,所以时钟一定要做好,干扰要小。电源部分其实设计3.3V和1.8V就可以了,我的后面布线是才发现复杂了,我设计了5,3.3,1.8,1.9四个电压等级的变换,1.9V是看数据手册上说的在150MHZ工作1.9才能稳定,所一加进去的。其实可以不需要的。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布线是可大致看一下管脚与你要引出的端口的位置,如果交叉线太多,建议你修改原理图吧,我中途时才发现修改原理图会带来很多的方便和简单,对干扰也会就减少的。额,太多了,我有很多想说的,画后一次各种感慨

网友Y:
做程序调试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出现你预期的结果,你可以逻辑推理,然后通过一个GPIO口来点亮一个LED灯的一句话程序来调试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比如SCI没有发送数据给上位机,有可能是没有进入SCI发送中断,你可以把一句点亮LED灯的程序放到AD里面,如果灯会亮,说明程序已经进入了AD发送中断,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想下一个问题,灯不亮就找为什么没有进入AD中断。

网友Y:
引用 楼主:
DSP调试时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
问题:CCS使用时无法放置断点到具体的语句,无法单步调试?

我目前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AM调试正常,FLASH下载以后,通讯不正常。

网友Z(2016-05-31):
发现问题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些笔记,以后遇到相同问题就不会再犯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DSP调试时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
问题:CCS使用时无法放置断点到具体的语句,无法单步调试?

感谢分享,我之前在进行调试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