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问题

楼主(2012-06-14):
我想知道stm32的usb模块可以使用内部时钟给其供电,然后外部时钟作为系统时钟,即USB使用内部时钟,系统其他使用外部时钟!
C8051系列有一款单片机是可以这样独立供给时钟的!

网友A:
应该不能这样的哦

网友B:
配置CNTR寄存器的PDWN位。此位能打开内部参考电压源,为端点收发器供电,因
此可以开启设备与USB收发器相关的逻辑部件。由于打开内部电压需要一段启动时间,在此
期间内USB收发器处于不确定状态,所以必需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清除USB模块的复位
信号(清除CNTR寄存器上的FRES位),和ISTR寄存器的内容,以便在使能其他任何单元的操
作之前清除未处理的假中断标志。
最后,应用程序需要通过配置设备时钟管理逻辑的相应控制位来为USB模块提供标准所定义
的48MHz时钟。
LZ可以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