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运放单级高增益放大与多级放大的优缺点

楼主(2012-06-14):
如题,大家探讨下运放单级高增益放大与多级放大的优缺点,例如输入信号为微小交流信号,运放为同一运放,从增益,带宽,噪声,器件的选择等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如,为了信噪比会有意提高放大增益,但增益大了需要大电阻,电阻大了又引来电阻的热噪声。多级放大吧,带宽又会下降,这仅是个人的一点不才的看法,还希望高手们来从多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A:
单级放大器与多级放大器比较,各有千秋。参见下表:

网友A:
还有:如果单级放大器的增益很高,高到差不多与多级放大器增益相当时,单级放大器的稳定性就变得很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单级放大器的增益多大叫做很高,有没有一个明确或者比较模糊的界限范围,放大1000倍的话 叫做很大么?

网友C:
好像在TI还是ADI的官网设计指南上看到过,单级以不超过100倍也就是40dB增益为宜,不过根据做实验来看,也要看所用运放的性能参数,用SGM721单级放大MIC信号,整150倍放大也没问题。

网友D:
如果运放将100K的信号放大100倍,信号里面有1M的噪声:
单级放大时,带宽至少要100K*100*10=100M,
            如果用这个100M的运放,对噪声是不会放大100倍的,
            而只放大了100*0.707=71倍。也就是说限制了噪声增益。
多级放大时,分两级各放大10倍。带宽只须要100K*10*10=10M,如果
            选用10M的运放那么噪声放大7.1倍,两级就是7.1*7.1
                  如果选用100M的带宽噪声增益就是10*10。

网友E:
6楼的为何是100X0.707?

网友F:
噪声是一个频谱,不是一个单频率.
放大的目的是为了后面的滤波,单单放大没有增加信噪比.
滤波能提取有用信号,衰减无用的频率段,那么信噪比自然就高了.

网友D:
噪声也是多种单一频率的合成,拿个特例只是为了进行定性分析
运放本身就是个低通滤波器。在开环时增益可以为100多DB,也可以是0DB。
如果信号的频率在运放闭环-3DB内,而噪声在-3DB外,
那么噪声是可以衰减的,信噪比也会得到改善;
相反,如果信号的频率在运放闭环-3DB外,而噪声在-3DB内,
信噪比就会恶化。
如果信号,噪声都在在运放闭环-3DB内,
那样就麻烦了。

楼主:
到底几级,每一级到底需要高增益还是低增益,这个还与被处理信号的幅度,频率,噪声和器件选择也都有关系的,不能一概而论吧

网友G:
建议做两级放大:
1. 第一级采用低噪声高放,选择合理的低噪声运放。小en、is 较低的如入信号内阻。
2. 第二级做一般放大。
3. 必要情况下第三级做跟随进行后端阻抗匹配。

网友H(2017-03-25):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单级放大器的增益很高,高到差不多与多级放大器增益相当时,单级放大器的稳定性就变得很差。 ...

运放 当放大倍数为1的时候,或者射随的时候, 最容易振荡吧?
(稳定性差,相位余量小)

为什么您说 增益高的时候,稳定性差呢?

网友I:
多级放大带宽只会增加,用10M带宽120DB的放大器实现40DB增益带宽为100K,同样的放大器用两级20DB放大带宽接近1M。多级增益只会拓宽频响。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单级放大器与多级放大器比较,各有千秋。参见下表:

多级的带宽不是要宽些吗?

网友K:
Well。

问题其实很简单。

但解决方法也不难。

然而必须要明确的就是。

直流工作点。

虽然教科书也提出了直流工作点的概念。

但直流工作点几乎不可能存在。

因为你们所谓的噪音问题就有了答案。

任何实际的电路其实都没有一个直流的工作点。

但SPICE肯定有一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点。

这是SPICE工作的必备条件,否则SPICE无法工作。

但现实电路却不可能真的存在一个直流工作点。

因为不存在直流工作点。

所以直流工作点就是震荡着平均值稳定。

这当然是频率补偿之后的情况。

不同补偿结果,导致不同的静态工作点。

如果你认为所谓的运放的电压跟随器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的的直流工作点是波动,从而人为这是噪音。

那么本大师的教导就是:

压根就不存在直流工作点。

所有的直流工作点其实都是震荡着的,但平均值幅度越小就越能被接受。

至于所谓电阻的噪音问题。

可能存在。

但是本大师可以教导的就是:

不同阻值电阻导致不同的频率响应,带宽不同,直流工作点也就不可能一样。

但大概其是差不多一样的。

本大师还可以进行教导的就是:

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直流工作点是正确,或合适的。

通常平均值越小则认为直流工作点约理想。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K:
与其说噪音。

还不如说是振荡。

电阻也可以震荡。

因为电阻也使RLC电路。

RLC电路本来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必然震荡或有振铃的。

如果把这些震荡或振铃当作噪音。

那么这就只能说是教科书和学术界的无知了。

从今以后。

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所有教科书的受害者们都应认识到所谓的噪音其实就是震荡。

而且还不是单一频率震荡。

是很多频率的震荡的叠加。

其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噪音。

其当然必定存在频谱。

用频谱的概念来衡量多种频率震荡的叠加显然就是合适的。

但其原理就是多器件的多频率震荡。

如果你能测试出频率为广谱,那么就是很多活无数的频率成分的震荡。

如果只有几个频率成分,那么就是几个频率成分的频率震荡。

多种不同频率的震荡的叠加就是教科书和学术界所谓的噪音。

但教科书和学术界并不知道本大师的上述正确的教导。

谢谢大家!

网友K:
而且本大师还可以教导你们的就是。

功率放大电路驱动一个喇叭。

也会产生噪音,

但这个噪音被认为是泛音。

泛音地性质本质就是噪音。

即使任何乐器钢琴小提琴sax等都是因为存在噪音,也就是泛音才音色不同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K:
你无法消除钢琴小提琴和sax的噪音也就是泛音。

那么放大电路也不可能消除噪音。

你的放大电路的参数确定之后,就存在一个确定的泛音,也就是噪音。

希望本大师的上述绝对正确的,并且还是你们前所未闻的正确教导,能够帮助所有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谢谢大家!·

网友K:
通常教科书认为热噪声是电子在导体内部的不规则运动导致的。

但是为何要不规则运动?

存在电路原理不能解释的现象吗?

如果这个世界存在电路原理无法解释的现象。

那么就说明电路原理存在问题或错误。

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电路原理错误了。

那么就只能认为电路原理是正确的。

关于热噪声的问题。

无论白噪音还是功率频谱,功率频谱密度,还是能量频谱密度,抑或是高斯正态分布还是什么的。

仅仅就是对于噪音的表面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于噪音原理的解释。

谢谢大家!

网友K:
到目前为止。

人们之所以把一个电解电容当作电容。

而且在教科书中喋喋不休地介绍电解电容。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都不知道的事实就是。

没有人能证明电解电容就是一个教科书中的电容。

仅仅就是外部测试结果表明,这个电解电容与教科书中电容外部表现的很是一致。

所以就把电解电容当作了电容。

仅仅就是外部测试表明,与人们想象出来的电容,特性一致,所以就把电解电容称呼为电容。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K:
一个现实的电阻。

也是一样。

其仅仅就是外部测试结果表明,与教科书中定义的电阻的特性一致。

那么教科书的认识显然还远远不够。

到目前为止。

人们只能而且只有使用电路原理才能揭示一切客观规律。

对于电阻。

你微观的物理学研究和所谓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

但可以培养几个毫无意义的国产“博士”。

谢谢大家!

网友K:
布朗运动?

Well。

Ofcourse!

It is TRUE!

但是TRUE的东西多了去了。

有几个人能知道其为什么是那样子的呢?

答案就是没有几个人能知道。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K:
那么根据电路原理。

人们可以把一个电阻等效为RLC电路。

基本上可以唯心主义地异想天开地把电阻定义为与电容C的并联以及与电感L的串联。

当然也可以进一步细分。

例如把并联的C当作另一个RLC的串并联电路。

总之为了获得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数学模型。

需要大胆地更细致地进行电阻的数学模型的规划工作。

最终目标就是与实验出来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吻合。

那么这样做之后,就得到了可以认为足够正确的电阻的数学模型。

其最终的结果肯定不可能像教科书中的简化模型那么地简单。

应该是一个更复杂的RLC串并联的电路模型。

那么本大师建议。

所有的中国的生产电阻的企业。

都必须给出你们自己生产电阻的经过实验检测的足够正确的电路模型。

本大师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人逐步走向相信科学以及破除迷信的并跳出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野生状态中。

谢谢大家!

网友K:
然而即使一个电阻也不可能总是线性的。

但实验测试出来的足够正确的RLC电路模型则是必定线性的。

因为一个电阻的功率就足够说明电阻不可能线性。

因此中国电阻生产企业的另一个必要要完成的工作就是。

在何种电压,电流,温度等条件下,你的电阻才能保证足够的线性度。

毕竟用户最关心的就是一个电阻的线性度问题。

你的RLC的电路模型,对于电阻来说,是线性范围内的结果。

那么你的线性范围是什么?

你需要给出测试结果。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K:
如果中国的电阻企业不能按照本大师的上述教导生产电阻。

那么布朗运动就不可能避免。

所谓的热噪声就必然存在。

从线性的角度看。

一个复杂的RLC模型的电阻。

不可能像教科书中的模型一样总是难以产生振荡。

然而振荡更多时因为非线性造成的。

因为从理论上来说。

任何电路都不可能存在直流工作点。

那是学术界和教科书的理想化处理。

但教科书和学术界应该告知。

然而他们肯定不懂。

所以既然直流工作点是理想化的。

那么现实就是不存在的,故而直流工作点就是振荡者稳定的。

而去你们的PSRR测试还肯定不可能测的出来。

只要直流工作点的振动幅度很小,那么人们就可以接受。

直流工作点的波动,就是你们所谓的噪音。

其原理显而易见。

从线性电路角度看。

一个复杂的电路,有很多RLC以及晶体管等。

那么这个复杂的电路。

从线性电路角度看,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RLC电路。

在某种激励下,其大部分情况,或几乎所有情况,都不可能直流工作点问题。

改变任何一个参数,都是直流工作点的变化。

那么如此复杂的一个电路。

很多情况下都是必然振荡的。

而且还未必就是单一的振荡频率。

这是线性的情况。

那么再考虑电路的非线性因素之后。

问题就呈指数增长规律般的极其复杂了。

然而非线性则是更容导致自己振荡。

而且依然未必就是一个振荡频率。

很多的线性和非线性因素导致了很多频率的自己振荡。

那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噪音。

事实上。

本大师需要再次教育你们的就是:

如果一个反馈放大电路振荡了,幅度较大地振荡,那么这也依然就是你们教科书中的所谓“噪音”。

如果你能明白本大师的这个教导,那么你就可以理解本大师在这里的所有教导。

谢谢大家!

网友L(2017-07-14):
主要受制于运放的增益带宽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