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传输模拟信号可能实现么

楼主(2012-06-14):
在一个引脚输入正弦波,然后另外一个引脚输出该正弦波,相当于将cpld配置成一个模拟开关,这样可能实现么,我用的是altera的epm3064atc44-4,或者有哪款cpld具备该功能么

网友A:
在一个引脚输入正弦波,然后另外一个引脚输出该正弦波,相当于将cpld配置成一个模拟开关,这样可能实现么,我用的是altera的epm3064atc44-4,或者有哪款cpld具备该功能么 ...
引用 楼主:

CPLD是数字器件,只能传递数字信号,输出只能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