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一碰就触发

楼主(2012-06-14):
请教一下高手,我的可控硅电路中,用表笔一碰门极可控硅就导通了;后来去电子市场上买了几个新的MCR100-6,接18V电源,40欧限流电阻,门极悬空,通电后还是用表笔一碰就触发了。不知是管子坏了,有没有碰到此情况的呢,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你碰的地方是哪里了

楼主:
就是碰一下门极

网友B:
很正常的,并联一个电阻和小电容。

网友C:
正好证明它是良好的

楼主:
哦,是这样的啊,因为想不清楚其原理,还以为是坏的呢,那我就这样使用;有清楚其缘由的,指点一下,帮我解解惑,谢谢!

楼主:
这个资料不错,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算误触发吗?

网友E:
怎么去截至  ,只有降低负载电流吗

网友F:
五楼说的很对,证明是个好管子,一般用的使用要并联电阻防止误触发,电容就不是很重要,因为本身分布电容够用了

网友G(2012-09-03):
一般在门极并联一个多大的电阻呢?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