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1768的JTAG和看门狗芯片复位信号互相影响

楼主(2012-06-14):
各位好,我在调试LPC1768电路时,芯片的reset (17脚) 分别与20脚JTAG的nRST(15脚)和看门狗芯片X5043的/RESET(7脚)相连,发现运行看门狗芯片时产生的复位信号会导致Jlink仿真器报错,该如何修改使得连接jlink仿真器时可以自动屏蔽看门狗的复位信号,电路图如下。

网友A(2012-07-28):
建议你检查下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如你想要参考电路联系我

网友B(2013-02-01):
好的电路,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