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14):
大家好,如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单片机做“中转站”,把接收到的数据再发出去。

当然我知道可以用扫描的方法实现。

但是今天我试验了,用中断的方法,大意是接收到一组数据后,在接收中断中直接调用2个处理数据的函数,数据处理完毕,又在接收中断里,启动了发送中断。我这样试验后,发现时不时的会死机,而且有时数据处理明显不正确(因为处理后的结果都一样了!)。

请问,确实不能这样写吗?

其实我是想问,在接收中断里调用一些函数,并且在接收中断没有退出的情况下,申请发送中断,会偶尔造成死机和正常函数数据不对(结果固定)(函数绝对没问题,拿到中断外就一切OK)等现象吗?

网友A:
在主程序中用查询方式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单片机中,接收中断未完全退出的时候,申请发送中断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是想问,在接收中断里调用一些函数,并且在接收中断没有退出的情况下,申请发送中断,会偶尔造成死机等现象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单片机中,接收中断未完全退出的时候,申请发送中断是可以的?
引用 楼主:

只要串口是全双工的,发送和接收可以同时进行互不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是中断嵌套,然后又调用函数引起的问题???

网友C:
发送不要用中断,接收用中断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我这里对接收过来的数据很铭感,希望接收完毕后,在没执行其他语句前,马上就发出去,所以,我就把发送中断申请在接收中断里面了。为了接收中断完毕后,不走其他语句,马上发送。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多发言,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