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的SHUNT电阻究竟是个什么参数?

楼主(2012-06-14):
我用日本滨松的S1226进行微弱光检测,其中有个SHUNT电阻这个参数,究竟是光电二极管的什么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是首先你的理解光电二极管的结构原理,光电二极管的核心部分也是一个PN结,和普通二极管相比,在结构上不同的是,为了便于接受入射光照,PN结面积尽量做的大一些,电极面积尽量小些,而且PN结的结深很浅,一般小于1微米,光电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之下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很小(一般小于0.1微安),称为暗电流。当有光照时,携带能量的光子进入PN结后,把能量传给共价键上的束缚电子,使部分电子挣脱共价键,从而产生电子---空穴对,称为光生载流子。它们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参加漂移运动,使反向电流明显变大,光的强度越大,反向电流也越大。这种特性称为“光电导”。光电二极管在一般照度的光线照射下,所产生的电流叫光电流。如果在外电路上接上负载,负载上就获得了电信号,而且这个电信号随着光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由于它的主要结构是PN结构成,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一定的阻抗,这个SHUNT电阻就是它在光照下工作的内部分流电阻。

楼主(2012-09-03):
谢谢,经过前一段学习,已经了解其含义。不过你解释的非常清楚,再次感谢

网友B:
解释的非常清楚,受益了。

网友C(2012-11-03):
您好!
能有您的qq或者电话吗
我也在做微弱光电检测 想和您交流下

网友D:
从光电二极管等效电路上看,相当于4个元件的并联:理想二极管、与光照相关的恒流源、Shunt电阻、电容。
Shunt电阻就是并联电阻,理想情况下应该为无穷,实际上好的微光管也很大,比如几G欧甚至几十G欧。Shunt电阻的存在不是起什么作用,而是会起反作用。Shunt电阻的存在会在有偏压的电路中产生虚假暗电流,或者在零偏压应用电路中对有用的光电流进行分流。负责任的厂家会标注Shunt电阻,但也有因测试设备所限或者器件本身不好而不标注的,但并不意味着Shunt电阻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