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能否外接SDRAM?

楼主(2012-06-14):
在网上找了,MSP430外接SDRAM的资料基本没有,是不是不能外接呢,还是对MSP430外接SDRAM控制太难了呢

网友A:
要挂SDRAM的话还有必要用MSP430吗?

楼主:
为什么必要呢!MSP430低功耗

网友B:
SDRAM是电老虎啊

网友B:
用上SDRAM,就上ARM吧。

网友C:
可以啊 这么难

网友D:
看看你的单片机能否为其提供SDRAM主时钟那么快的并行数据

网友A:
为什么必要呢!MSP430低功耗
引用 楼主:

但是SDRAM大功耗呀
就算MSP430零功耗,你这种组合都已经没有任何低功耗的意义了。

网友E:
LZ搞错RAM的术语了。
SRAM是静态RAM,SDRAM就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