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和USB的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设计

楼主(2012-06-14):
在图像数据处理系统中,常常需要对高速信号进行采集与处理。例如,在光传感技术中对光脉冲散射信号的测 量,在雷达工程中对电磁脉冲信号的测量等,都需要对高速信号进行采集与运算,而且此类高速信号的测量,往往对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提出严格的要求。本文设计 并实现一种基于DSP和USB的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该系统电路简单,可靠性好,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并且可以进行多通道扩展。

  1 原理概述
  基于DSP和USB的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的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系统上电后,DSP、FPGA 分别由各自的FLASH加载程序,采集与处理系统开始运行。在A/D变换器完成转换后由FPGA向DSP发送中断0申请信号,DSP从A/D FIFO RAM中读取数据,并进行小波变换去噪处理,处理结束后DSP向USB控制器发送中断申请信号,USB控制器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至PC机,由主机应用程序 显示数据。主机应用程序还可以对整个采集、处理系统进行控制,主要设定三个功能:接收处理后的数据,接收处理前的数据,设定A/D的采样频率和采样点数。
  2 系统硬件设计
  系统硬件设计主要分为三大部分:DSP部分、FPGA部分、USB部分。
  2.1 DSP部分设计
  本系统使用的DSP芯片为TI(德州仪器)公司的TMS320VC33,它是TI公司推出的性价比极高的32位浮点型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是目前在国内外使用最为广泛的浮点DSP之一。
  TMS320VC33具有以下特点:哈佛结构;流水线操作;专用的硬件乘法器;特殊的DSP指令; 快速的指令周期。另外,TMS320VC33还具有强大的浮点运算能力,运算速度可达  150MFLOPS(每秒百万次浮点运算),处理能力达到 75MIPS(每秒百万次指令周期)。而且,它还采用3.3V I/O电压和1.8V处理器核电压使功耗降低到200mW。
  DSP部分的电路设计主要是为TMS320VC33的外围电路设计。TMS320VC33的 STRB0和引脚分别连接存储器的片选和使能引脚,实现程序/数据存储器的扩展;引脚接到高电平,INT2引脚接到低电平,实现上电后程序自加载;由 TMS、TDI、TDO、TCK、、EMU0、EMU1等引脚组成程序下载口,以方便DSP程序调试。
  2.2 FPGA部分设计
  因为本系统的逻辑比较复杂,为了有效地减少硬件的体积、提高硬件系统的可靠性,这里把所有的逻辑控 制电路、各种存储器/寄存器的地址译码电路都用一块超大规模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PGA)XC3090来实现。逻辑控制电路包括:命令寄存器、采样点 数/采样频率设定寄存器、中断申请信号发生器、将A/D结果写入FIFO RAM的控制电路、USB及其FIFO和A/D FIFO状态检测电路。
  2.3 USB部分设计
  TMS320VC33与USB控制器AN2136SC之间通过双向FIFO 交换数据,握手信号使用AN2136SC的PC口。当USB为接收缓冲器时,DSP读,AN2136SC写;当USB为发送缓冲器时,DSP写, AN2136SC读。PC(0)~(3)用作二者的读写通道,方向可编程确定; PC(4)用于TMS320VC33向AN2136SC申请中断;PC(5)用于AN2136SC复位USB接收缓冲器;PC(6)用于USB接收器满标 志,若接收器已满则禁止AN2136进一步对USB接收缓冲器写入;PC(7)用于USB发送缓冲器空标志,若缓冲器已空则禁止AN2136SC进一步对 USB发送缓冲器读出。
  3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主要包括五大部分:DSP程序(用于A/D采样控制、数据处理、DSP与USB总线之间的信息交换)、USB总线驱动程序、USB固件程序(用于PC机与DSP之间的数据交换与处理)、主机应用程序、FPGA中对地址的译码程序和各个寄存器的实现程序。
  3.1 DSP程序
  DSP程序首先对DSP进行初始化(中断初始化、片外选通信号初始化、设定系统默认的采样点数/采 样频率等),然后等待中断(中断0的程序主要用于对A/D数据的读取和处理,并向主机发送处理后的数据;中断1的程序主要用于分析主机的命令,针对主机的 命令设定系统的采样点数/采样频率,并发送主机需要的数据)。程序框图如图2所示。

3.2 USB固件程序

  固件程序代码由USB芯片集成的加强型8051单片机处理。当EZ-USB设备连接到USB口时, 主机进行总线枚举,首先根据设备ID使用系统程序将固件下载到芯片内部,然后进行重枚举,固件作为用户的功能设备开始执行。CYPRESS公司提供的固件 程序框架,用来完成控制传输工作和大部分的数据传输工作。本接口电路的固件程序就是基于此固件框架开发的,并使用Keil C进行编译。USB接收的DSP中断程序如下:
  void  ISR_IDT(void) interrupt INT0_VECT
  {FASTXFR = 0x40;         使能快速传模式
  AUTOPTRL=LSB((WORD)&IN4BUF);   将自动指针指向端点4缓冲器
  AUTOPTRH=MSB((WORD)&IN4BUF);
  for(i=0;i<64;i++)
  {AUTODATA=ACC};          接收数据
  FASTXFR=0x0;
  IN4BC=64;            发送数据大小
  EZUSB_IRQ_CLEAR();
  IN07IRQ=bmEP4;          使能端点4}
  3.3 主机应用程序
  为了实现与驱动程序的通信,应用程序首先创建一个事件和一个线程,然后将事件句柄传递给WDM,用线程等待WDM发送的事件消息,接收到事件消息后,就读取驱动程序的数据,显示数据。
  在Windows中,Win32应用程序调用的API函数有五个: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DeviceIoControl()和CloseHandle()。
  应用程序为打开一个WDM设备驱动程序,使用CreateFile()函数。它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 符号链接名。如果用DriverWorks创建一个WDM驱动程序,通常会用类KUnitizedName生成一个设备符号链接名。这个名字的后面有一个 数字,一般是一个0。例如,若符号链接名为L“USBDevice”,则传递给CreateFile()的是“.USBDevice0”。
  一旦应用程序获得设备的有效句柄,它就能够调用Win32函数,这将产生对应于此设备对象的相应的IRP,发送给驱动程序,完成相应功能。
  有关代码如下:
  HANDLE hDevice hDevice= CreateFile(“.USBDe-vice0”,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NULL,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打开设备句柄
  ReadFile(hDevice,buf,n,&nRead,NULL);    //读操作
  4 试验结果
  本系统软硬件调试均已成功,图3为CCD在半遮挡情况下原始信号的波形。本系统还可以采集和处理图像信号(例如CCD面阵信号)。

网友A:
看了挺有收获的。

网友B:
不错,挺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