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系列电路的带载问题

楼主(2012-06-14):
在电路实际制作后,发现两个问题:
1. +-22V输出的整流桥GND输出电流很大,板子很烫手。
将整流桥负输出不接入电路, 输出电压正常,但是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2. 板子带负载能力很差,+5V的输出口,接5欧姆电阻后,电压下降至0.8V左右, 7805发烫。

本人初学电源设计,在网上参考了一些电路后制作了如下的电路,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迷津。

2组输入 +-22与 +-12

2组输入 +-22与 +-12

7818 7805 7905

7818  7805  7905

PCB(实际电路中 上整流桥负极未接入)

PCB(实际电路中 上整流桥负极未接入)

楼主:
真心求教呢…… 大大门指点一下吧……

网友A:
自己算一下7805的功耗,再看看规格书中的热阻,再算算7805的温度。
你这电路,要想7805出1A的话,把家里的门板拆下来当散热片吧。

楼主:
自己算一下7805的功耗,再看看规格书中的热阻,再算算7805的温度。
你这电路,要想7805出1A的话,把家里的门板拆下来当散热片吧。
引用 网友A:

只用7805给元件供电 它的输出功率应该是够用的吧……

主要是想了解+-22经过的整流桥,负极不接会有什么后果么~?

楼主:
刚开始学电源电路、从最简单的做起、 全方面小白、
大家觉得太水分了也是正常的… 、、、
如果大家有时间、 还是希望多敲下键盘、谢谢各位了

网友A:
IN24是不是接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如果是就接错了,短路了,所以电流大板子烫

网友B:
你可以多搜一下论坛的相关的帖子。一定有相关的,我就常这样做。有个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35713-1-1.html
线性稳压电源,带载能力,纹波很大!

楼主:
IN24是不是接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如果是就接错了,短路了,所以电流大板子烫
引用 网友A:

是中心抽头的。
但是网上资料画的、 如果使用单路输出正电压的话、负极是接地的。
那么说使用这套芯片一定得78 79一套使用么?

楼主:
你可以多搜一下论坛的相关的帖子。一定有相关的,我就常这样做。有个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35713-1-1.html
线性稳压电源,带载能力,纹波很大!
引用 网友B:

帖子我看过、电路比较乱……原理图看了,但是感觉不出有很大的差别、
也许关键性的地方我可能没注意到。。

网友A:
是中心抽头的。
但是网上资料画的、 如果使用单路输出正电压的话、负极是接地的。
那么说使用这套芯片一定得78 79一套使用么?
引用 楼主:

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不是这样接整流器的
以中心抽头为地,全桥整流输出就是整和负的输出。
如果不要负的话,中心抽头接地,用两个整流二极管做全波整流输出就行了(两个二极管的负极接一起为正输出,二极管的正极分别接变压器的另外两个数出)。或者,中心抽头不管,全桥整流输出的负端接地就行了(输出电压是前面的两倍)。

楼主:
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不是这样接整流器的
以中心抽头为地,全桥整流输出就是整和负的输出。
如果不要负的话,中心抽头接地,用两个整流二极管做全波整流输出就行了(两个二极管的负极接一起为正输出,二极管的正极分别 ...
引用 网友A:

嗯……大概明白了、 其实负极不接并不影响正输出、 只是使用参考电位的不同的问题吧?
谢谢指导……

如果想提高带载能力、硬件加强只能用扩流对么?

另:怎么把分数给你们呢?

网友C:
7905和7805脚位有区别

网友D:
楼主;"2. 板子带负载能力很差,+5V的输出口,接5欧姆电阻后,电压下降至0.8V左右, 7805发烫”
不是输出能力很差,是7805热保护了。7805输入+22V,输出5V ,7805上的压差17V,你的输出电流为1A时,7805的发热功率要17W,这怎么不烫手,几秒就热保护了。整流桥的输出功率也很大,自然板子也很烫手了。

网友E:
汗~

两个大问题,
6楼、13楼正解。

网友F:
真是不明白,为什么78xx、ldo这类问题在21ic中经常有人问。是太难了吗?

网友F:
应该说78xx、ldo正常工作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又不是搞好高的指标,只是正常工作而已。

楼主:
7905和7805脚位有区别
引用 网友C:

我在PCB已经将脚位直接修改了。

楼主:
楼主;"2. 板子带负载能力很差,+5V的输出口,接5欧姆电阻后,电压下降至0.8V左右, 7805发烫”
不是输出能力很差,是7805热保护了。7805输入+22V,输出5V ,7805上的压差17V,你的输出电流为1A时,7805的发热功率要1 ...
引用 网友D:

7805接的是12V过整流桥后的电压、并不是22V、 不过12V过整流桥电压也挺大了、
发热的问题确实在此了……

楼主:
应该说78xx、ldo正常工作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又不是搞好高的指标,只是正常工作而已。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第一次来这个论坛、也是第一次学习电源制作、
确实各方面知识都想求教一下……
78XX这类芯片正常工作是没什么难度、也不是这个21IC水平太低、
LS可以只看成我的水平太差吧、
新人一个、能见谅就见谅、 不能见谅也没办法了:)

楼主:
楼主;"2. 板子带负载能力很差,+5V的输出口,接5欧姆电阻后,电压下降至0.8V左右, 7805发烫”
不是输出能力很差,是7805热保护了。7805输入+22V,输出5V ,7805上的压差17V,你的输出电流为1A时,7805的发热功率要1 ...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教了、 最后决定修改下方案

只用+-12V过整流桥 过7812输出+12V后再接7805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