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2-06-14):
我用ICL7135采集蓄电池电压,在采样输入端用一组继电器循环导通(导通时间<100ms),以便依次采集同一组电池中的单个电池电压。
现在有个问题,ICL7135单元电路的转换稳定性经检查是良好的,但是,一旦电池电压通过继电器切换,系统的转换稳定性就很差了。例如:实际12.2V的电池显示值在12.1~12.3V间跳动。
继电器用的是宏发HFD27/005-S,不知是否与继电器性能有关?如是,应该如何选择继电器?

网友A:
有可能是触点接触电阻引起的,一般普通触点为100mΩ,合金触点为50mΩ,你换50mΩ的试试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想请教下与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是否有关系?这个“响应时间”是我杜撰的,是指继电器线圈获得启动电压开始直至触头稳定接触为止的这一段时间,不知微型继电器是否有这一指标?再次请教各位达人。

楼主:
谢谢T叔指教。明天上班后准备用示波器看看实际的动作时间。

网友C:
采样的持续时间最好超过2倍的7135转换时间,否则转换结果不可靠。

网友D:
那么快要用固态继电器吧。电磁继电器很慢的。

网友E:
你控制继电器的电路是什么?如果有使用到单片机的话,建议你直接就用单片机的AD采样比较好处理。

楼主:
固态继电器,不知导通压降以及封装、驱动方式等参数。老T叔可否上传些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F:
这种应用下用继电器?你打算多长时间切换一次?你这设备打算用多长时间?

网友A:
此处不宜用固态继电器,导通压降较大. 可用干簧继电器.

干簧继电器的分类、结构及选用原则
    newmaker 干簧继电器是一种具有密封触点的电磁式断电器。干簧继电器可以反映电压、电流、功率以及电流极性等信号,在检测、自动控制、计算机控制技术等领域中应用广泛。干簧继电器主要由干式舌 簧 与励磁线圈组成。干式舌 簧 (触点)是密封的,由铁镍合金做成,舌片的接触部分通常镀有贵重金属(如金、铑、钯等),接触良好,具有优良的导电性能。触点密封在充有氮气等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因而有效地防止了尘埃的污染,减少了触点的腐蚀,提高了工作可靠性。其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干簧继电器结构原理图
1-舌** 2-线圈 3-玻璃管 4-骨架 当线圈通电后,管中两占**的自由端分别被磁化成N极和S极而相互吸引,因而接通被控电路。线圈断电后,干 簧 在本身的弹力作用下分开,将线路切断。
    干簧继电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吸合功率小,灵敏度高,一般吸合与释放时间均在0.5~2ms以内
    触点密封,不受尘埃、潮气及有害气体污染,动片质量小,动程小,触点电寿命长,一般可达107次左右。
    干簧继电器还可以用永磁体来驱动,反映非电信号,用作限位及行程控制以及非电量检测等。
主要部件为干簧继电器的干簧水位信号器,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水箱、水塔及水池等开口容器的水位控制和水位报警。

网友F:
T叔,他这个应用不能用机械式触点的,否则机械寿命会是问题。

网友:
本来我决定不会在社区回任何帖子了,但是看了你的帖子,我告诉自己这个帖子是一定要回的!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贴啊!苍天有眼啊,让我在优生之年得以观得 如此精彩绝伦的帖子!楼主的话真如"大音希声扫阴翳",犹如"拨开云 ...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兄弟灌水灌的。。。。。。。。
真是我辈典范·!!!!!

网友H:
有吸合与释放时间均在100us以内的机械式触点继电器吗?

网友I:
这种 电池电压采集不应该使用这种电路 现在有那种电池模拟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