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自举电容计算求助

楼主(2012-06-14):
在应用文件里看到这个公式 但是不知道里面的值是怎么得到。
IR2110  MOS驱动的  高低端
谢谢啦

网友A:
这里应该是你所需要驱动的MOS管所需要的导通电压,多看看英文原版的datasheet,那里面详细多了。。。

网友B:
简单说下我的想法,应该是由Q<=CV
C>=Q/V
你的公式右边分子全是V相关的量,分母全是Q相关的量 I/f=I除以1/2PiRC=2PiIRC=2PiVC=2PiQ
你自己再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