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上看波形很抖是为什么

楼主(2012-06-14):
(图片)

网友A:
信号本身就有抖动,或者同步没有调好。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波形本来就很抖:lol

楼主:
听老师说是自激,不懂啊,谁能解答下啊

网友C:
看触发电平设置的还算正确,你这只能是信号本身不稳定。

网友D:
你好!
如果波形的大致形状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就不能称的上是自激,因为自激是整个运放不稳定造成的,产生自激振荡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幅度平衡条件|AF|=1
  2、相位平衡条件φA+φF=(2n+1)π(n=0,1,2,3···)
如果只是波形的一点点抖动,可以试一下以下两种方法:1、调整示波器,设置触发电平,捕捉信号;2、如果捕捉的信号依然存在抖动,即每次捕捉的信号不同,可能信号上叠加了一个低频的干扰,建议查找电路可能串扰源消除影响。

网友E:
这个倒像是设得直流,然后波形被低频信号调制 而影响了直流偏移。

你把扫描调慢点看下

网友F:
7楼说的没错, 这抖动看你测量的是什么电路的。如果你的 运放在电路中工作正常,加载上你的示波器探头会产生自激的话,不放在探头前端串个电阻,改善下电路的带容性负载的能力。

网友G:
调节触发捕捉值 至信号波峰波谷之间

网友H:
呵呵,搂主应该是运放输出端没接任何负载,然后直接探头的X1档测量波形。

网友I:
也许示波器地线没有连接好。

网友J:
按一下 STOP就不抖动了 呵呵    频率或是幅值发生变化 就会抖动了

网友K:
LZ这个抖动是工频干扰引起的!
:)

网友L:
50H低频调制,把波形调密看看是不是50HZ

网友M:
触发电平

网友M:
学校的老师真tm。。。。你们什么学校啊?

网友N:
其实有时候波形抖动就是你不共地引起的,这不行不是严重失真,不是自激震荡~

网友O:
地没处理好。。。。

网友P:
见过类似问题!地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