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06-14):
如下图,是一个90V20A直流电机驱动上面的芯片,下面两个大铁片是接220V交流电,上面两个大铁片接直流电机,芯片塑料上标注+和—,下面中间两个引脚是控制信号输入,芯片下面黑色面板是大散热片,芯片通过两个螺丝固定在散热片上,我觉得像是可控硅,但没见过这种封装的

楼主:
没人见过这个玩意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个相似产品型号吗?这玩意儿220v交流进去,直流出来直接到直流电机,感觉不大像

楼主:
大家没见过吗? 好像是交流变直流加控制,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上的

网友B:
你破坏一个,看看内部吧,

楼主:
6# jjjyufan 公司财产 有心无力啊

楼主:
驱动说明书上有这么一段话“PWM 直流调速  采用国际最新数字控制调速技术和专用
器件” 大家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提示

网友C:
貌似这个是高电压大电流的可控硅……

网友D:
这是个可控整流桥。

网友E:
应该是大型的IGBT模块,或者肖特基模块吧,

网友B:
我猜里面是有器件的,电源电路和控制电路 做成模块

网友F:
不知道,菜鸟一枚

网友G:
1.整流桥
2.可控硅

网友H:
木有见过!

网友I:
过路菜鸟,支持一下。

网友H:
去问问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