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滤波电路偏置电路讨论

楼主(2012-06-14):
[local]1[/local]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二阶带通滤波电路的偏置电路对原电路的影响。
这是一个常用的巴特沃斯二阶反馈多增益带通滤波电路,由图中的参数可计算出截止频率为40.3kHZ,Q=9.48,BW=4k左右,增益为9.6,但前提是LM10和R21接地。现在接入如图的偏置电路,还按照现在的计算方法,我要提取40KHZ的信号,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可结果是电路失灵,低频噪声很大,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例如重新调整频率。初步分析可能是偏置电路影响的原因。大家看到的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偏置电路下该如何计算中心频率。

楼主:
在如图的偏置电路的条件下该如何计算中心频率?原来计算二阶带通的传递函数时LM10和R21下面是接地的,正好可以求出V0/Vi,现在此处等于接入了一个2.4V左右的偏置电压。抬升了原来的电位。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偏置电路具体都起到什么作用?还有在接入偏置电路的情况下的中心频率该如何计算?自己水平有限,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大家看看,帮忙一下分析一下。

网友A:
能把原理图画成这样,也挺见功底的。 嘿嘿:funk:

楼主:
原来是一个完整电路,为了贴图方便,调整了一下位置,所以看起来不是很顺,不过能看懂就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