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4):
把R5拿掉

楼主:
R5去掉试过了,去掉后不管怎样加热器都是不热的,正常P40给低电平加热器应该热的,怎样知道门极的触发电压呢,我感觉没有达到双向可控硅的门极触发电压

网友A:
MOC3021的触发电流够不够?
3021的触发最大需要15mA。

楼主:
应该够的,VCC是5V  moc3021的导通压降最大为1.5V  (5-1.5)/300  大约11mA    难道R7阻值有问题,我都换了几组值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A:
关键是你的P40能否能出11mA

网友B:
你看下可控硅有没有接反了, MT1和MT2有接反了?

网友C:
R5不能取,它的作用是BT136门级电阻,可以防止误动作,提高抗干扰能力。看看BT136的反向电压是多大,能承受24V吗?(还有后边的负载有没有感性的,如果有就不仅仅是24V了)虽然双向可控硅反向导通,但是容易击穿,所以必须是双向可控硅能承受这种电压(有感性负载时的电压)。建议楼主在双向可控硅两级之间并联一个RC阻容吸收电路,对双向可控硅过压保护

网友D:
固态继电器

R5确实不能去,防误触发。
光耦本身就具备过零触发的功能!增加RC只是缓冲电路而已,没什么用。

我在想你的输入信号有没有问题?引起误触发!

网友E:
T1 T2接错了。

网友F:
R5拿掉会不热,R5加上会一直热,估计是Q1的T1、T2接反了。
你试着按T1、T2接反的分析下,会发现正好符合你现在的情况。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T1和T2没有接反

网友G:
你的光耦好着没?P40给高电平时他还导通不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试着把你的T1和T2交换下看看,我之前也弄过双向可控硅,那时也是把管脚接反了,然后就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了。。。

网友G:
你把加热丝发热丝放到AC另一边去,会不会因为加热丝R4和R5串了后抬高电平,一直导致可以触发可控硅

楼主:
输入信号是单片机直接出的PWM,我看了下手册单片机最大源电流有十几毫安的

楼主:
我想应该不是那的问题 ,负载是存阻性

楼主:
好 我试试看

楼主:
只是交换一下T1,T2吗?T1,T2两个极性不同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T1、T2是不一样的。

楼主:
T1,T2交换了一下,这回不管怎样加热器都不热了

网友H:
R7阻值增大,R5减小。

网友I:
急有什么用,自己把原理搞清楚,想办法验证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不加输入信号,把光耦输出短路,看加热丝是否有电压。
加输入信号,把可控硅去掉,看看光耦是否有输出,看R5的电压。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应该这次的管脚是对的,之所以不加热是因为你的驱动还有问题。
可以继续验证下:在光耦输出端并接一个100欧姆电阻,如果晶闸管管脚对的,那么这个100欧姆电阻一接上去就会加热。
如果结果像我所说的那样,那你下一步就查查光耦驱动吧。

网友J:
R7==27欧!你把耦合器当继电器使用啊?大大的增加这个电阻!注意:根据设定的开启电压限制,计算R5,R7!

楼主:
嗯是的,刚开始是T1,T2接反了,像你所说的前面的光耦驱动也有问题,现在改成高电平触发就好了

楼主:
R7==27欧!你把耦合器当继电器使用啊?大大的增加这个电阻!注意:根据设定的开启电压限制,计算R5,R7!
引用 网友J:
没明白您的意思,R7的阻值是我计算出来的,是我计算的方法不对吗,R5的计算方法我不知道  是参照别人的,通过改T1,T2脚和改光耦驱动方式现在电路可以工作了,但是不知道是否工作在正常状态,能否长时间稳定工作

网友K:
学些了,谢谢啊

网友K:
不错,真长见识

网友:
想知道啊

网友L:
这个是控制直流马达的,差不多。

网友M:
真好,收藏了。

有工程研发需要可控硅样品支持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