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型场效应管选型

楼主:
  目前小弟项目中打算用这么一个电路,如图一,这个电路的主要用途是,当将300V平均分压,虽然直接用电阻分压的话也可以实现,但是,当200V或100V输出电流改变时,流过各分压电阻上的电流就会不一样,则使分压出来的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使用该电路的优点是,分压电阻仅为JFET提供偏置电压,不提供电流,输出电流直接由300分提供,则负载的改变不影响分压。之所以选择JFET是因为JFET的栅极与源极存在PN结,构造电压跟随器相当容易。但是,小弟发现,在选型时,基本上很难找到JFET,普通的都比较难找,高压的更难找,找到的几乎全是mosFET,请教各前辈,是小弟找的方法不对,还是说现在市场上本来就很少JFET出售呢(本人习惯上阿里巴巴搜JFET、高压JFET、结型场效应、高压结型场效应等关键字)

网友A(2012-06-14):
结型场效应管用在你这里可能特性还不是很行吧。。。找绝缘栅的增强型场效应管,一大把。不过增强型场效应管有Vgs,可能会导致你所采集的电压会差那么10V左右。我觉得你可能想办法换个方案好点。

网友B:
你这电路分出来的电压精度比直接用电阻分出来还要差
都没搞懂场效应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太简单了!为何非用场效管,普通晶体管不行吗?

网友D:
不会是想拿这图当100/200V电源用吧

网友E:
mark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F:
楼主挺有创造性的。就是这个电路用JFET不对,用双极性晶体管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