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这样理解三极管放大倍数?

楼主(2012-06-14):
平时用三极管大多数用来做开关管,关于三极管放大倍数能否这样理解?
如图所示,如果基极电流Ib=(5-0.7)/5.1K=0.84mA ,假如8550放大倍数是100,那么集电极Ic最大输出电流=0.84*100=84mA。此时如果集电极所需电流超过84mA,那可是必须将基极电阻R2减小?如果不减小,会损害三极管吗?

网友A:
提问题的前提是把问题描述清楚,楼主你做到了吗?

网友B:
俗称的“放大倍数”就是楼主所理解的“0.84*100=84mA”
“集电极Ic最大输出电流”一词可以产生很多歧义,不可乱用
“损害三极管”虽然容易,可也不是这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