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下的调试界面图标错位。。

楼主(2012-06-14):
下午在调程序时发现,点进调试界面后找不到原来熟悉的Run啊,单步啊什么的图标了,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是图标错乱掉了,如下图所示:

如图,原来Run图标的向下箭头变成了打开文件的图标,其它的图标也都乱掉了,
但光标移上去后的提示还在,按下去功能还是正常的。
虽然功能还是正常的,但图标不对,调试的时候总是很别扭,找按键很不方便,
求问前辈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变回正常的调试界面呢?

网友A:
从编程的角度看, 是资源弄错了.
什么版本的 MDK 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
或许是安装包压缩和解压的问题, 自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困难, 重新下载或者换个版本吧.

网友B:
 是呀 自己重新安装开发环境吧 !

网友C:
会不会是电脑问题,重起电脑看看会不会好了

楼主:
2# airwill 版本是4.22a,用了半年多一直是正常的额,就是昨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重启、卸载了重装还是一样。。
不过用着用着又习惯了。。

网友D:
或许是装了某些软件后,影响了MDK,可以试着用windows的‘系统还原’功能恢复一下。

网友E(2013-04-22):
靠,我的也是这样啊,win7系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F(2013-05-30):
后来怎么解决的 求助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win7 64位的系统 求助~~

网友G: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很是郁闷,几个月了 还没搞定 ,一直在将就

网友F:
换个旧版本 或者新版本的MDK,就行了,应该是软件BUG

网友H(2013-09-27):
我擦,动不动就错了,搞的我每天都得备份,担心哪次不备份就该变了

网友H:
高手赶紧想个办法吧,不能老这么整啊

网友:
我的也是啊  郁闷啊
进调试 还假死在那里无响应 郁闷拉
卸载了重装也一样  难道要我重装系统?

网友I:
找到解决办法了
如图中点击那个Reset View To Defaults
尼玛 终于好了

网友J:
楼上方法有效,需要关闭重启下MDK。我感觉是因为我打开了一个旧版本的工程导致的图标混乱。

网友K(2013-10-31):
引用 网友I:
找到解决办法了
如图中点击那个Reset View To Defaults
尼玛 终于好了

我的怎么无效呢  郁闷

网友L:
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H(2013-12-10):
谢谢!这一问题终于解决了 哈哈哈哈

网友M(2014-03-03):
引用 网友I:
找到解决办法了
如图中点击那个Reset View To Defaults
尼玛 终于好了

嗯,这个方法确实有效,多谢!

网友N(2014-07-01):
很好,解决了

网友O:
遇到这个问题好久了,终于得到解决的方法了

网友P(2014-09-04):
3克油,按照楼上说的,终于解决了,

网友Q(2015-07-02):
谢谢,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R(2019-06-08):
我也是这个问题,用15楼的方法解决了,我重装都没解决,15楼真是神人也。 感谢15楼,感谢互联网,感谢CC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