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感式接近传感器

楼主(2012-06-14):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是不是只对正面的金属有感应,对于侧面或后面的金属呢?
另外传感器里面的电感是怎么样的,有些资料上说,感应距离只与电感磁芯的直径有关,而跟电感量无关,是否属实?
求教以上,谢谢!

网友A:
观点如下:
      电感式接近开关由三大部分组成(可见附近):振荡器、开关电路及放大输出电路。振荡器产生一个交变磁场。当金属目标接近这一磁场,并达到感应距离时,在金属目标内产生涡流,从而导致振荡衰减,以至停振。振荡器振荡及停振的变化被后级放大电路处理并转换成开关信号,触发驱动控制器件,从而达到非接触式之检测目的,振荡器由L、C构成从而产生高频磁场,当然与电感量有关。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只会感应正面的金属(如您的图所示),对于侧面的金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