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机加热电路,求助

楼主(2012-06-14):
本人是新手。
现在师傅给我这样一个任务,自己制作一个封口机,封口纸和塑料。加热丝要求做成长方形,60cmX40cm规格的。
现在脑子里有一堆问题,加热丝的选用,加热丝怎样保证受热均匀?加热丝加热后如果发生变形等物理变化,怎么解决?要求温度可调。
由于是第一次做,内部的加热电路如何设计思路也不太明确。
有没有哪位大牛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别沉了啊,没有人愿意指点吗?

网友A:
封口机一般采用电热扁带加热

塑料袋封口机电路原理与维修
   塑料袋封口机是一种适用于小型企业及家庭使用的热合封口设备。通常使用220V交流电源,加热功率为数百瓦。各厂家生产的封口机电路大同小异,现以FR-200型封口机为例,剖析其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维修实例。
    一、电路原理  电路见附图。该机标称加热功率350W,封口最大长度200mm。它有一个操作手柄,其作用有二:一是压下操作手柄后,将待封口塑料袋压在加热条上,二是压下电源开关K使之闭合。当开关K闭合后,交流电源经R1、R2降压,二极管D1整流,电容器c1滤波,向本机提供工作电源。该电源经R4、VR向C2充电。充电初期,C2上电压很小,三极管Q呈截止状态,其集电极为高电平,经电阻R6和发光管LED触发双向可控硅SCR,变压器T得电。其二是向加热元件RL供电,被实压在RL上的塑料袋受热而被封口。待C2充电致使三极管Q导通,集电极电压降低,不足以触发可控硅时,RL停止加热,抬起手柄,取出塑料袋,封口即告完成。手柄抬起,开关K断开后,C2经D2和R3迅速放电,为下一次充电作好准备。发光管LED在RL通电期间,发光管用于指示。调整电位器VR可改变每次封口加时的长短,具体调整幅度可根据工作时的电源电压和被封口塑料的厚度试验决定。
    二、维修实例  本机常见的故障原因为变压器烧坏,可控硅损坏,发热条断裂等。
    实例1:压下手柄,开关K闭合,RL通电加热不停,最终将塑利袋封口部位加热熔断。修理时焊下可控硅,用万用表测量之,发现T1和T2极间已击穿更换可控硅后即可修复。可控硅选3A/600V的,例如TLC336A。
    实例2:压下手柄后,RL不能加热封口。打开外壳目测发现变压器已烧坏,测量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已断。此时可用次级电压约25V、功率与原相同的变压器代换后即可修复之。本机变压器为间歇通电工作,因此其功率容量约350W。如果气温偏高,或连续使用时间过长,有可能导致变压器损坏,这在使用中应予注意。
    实例3:压下手柄后,通电加热时,加热的温度不能调整。维修时,主要检查电位器VR,因VR经常被转动,导致VR的碳膜片损坏。用新的VR换之,即可。

塑料袋封口机三电路工作原理
该塑料袋封口机电路由电源电路、加热控制电路和指示电路组成,如图所示。

电源电路由电源开关Sl、电源变压器T、整流二极管VDl、滤波电容器Cl、限流电阻器Rl和稳压二极管VS组成。
加热控制电路由电阻器R2-R4、电位器RP、电容器C2、晶体管Vl、V2、继电器K、二极管VD2、控制开关S2和加热器EH组成。
指示电路由电源指示灯HLl、工作状态指示灯HL2、电阻器R5、电容器C3、晶体管V3和K的常开触点K2组成。
接通电源开关Sl,交流220V电压经T降压后,在二次侧产生交流18V电压和交流24V电压。交流18V电压经VDl半波整流及Cl滤波后,一路作为加热控制电路和指示电路的工作电源,另一路经Rl限流降压及VS钳位后,通过R2和S2的常闭触头对C2充电。此时HLl点亮,Vl-V3均处于截止状态,K处于释放状态,EL不加热,HL2不亮。
对塑料袋封口时,操作者按下控制板,使S2的常开触头接通,常闭触头断开,C2上储存的电荷经R3、RP对Vl的基极 (b极)放电,使Vl和V2导通,K通电吸合,K的常开触点Kl和K2接通,EH通电加热;同时C3充电,V3导通,HL2点亮。当C2放电结束时,Vl和V2截止,K释放,其常开触点Kl、K2均断开,EH断电停止工作,完成--次封口任务。
K2常开触点断开后,C3通过R5对V3放电,使V3延时导通一段时间后才截止,HL2在V3截止后熄灭。
调节RP的阻值,可以改变C2的放电时间,从而改变EH加热时司的长短,以适合不同厚度的塑料袋。
元器件选择
Rl-R5选用1/4W金属膜电阻器或碳膜电阻器。
RP选用带开关 (Sl)的合成膜电位器。
Cl-C3均选用耐压值为25V的铝电解电容器。
VDl和VD2选用1N4004或1N4007型硅整流二极管。
VS选用1/2W或1/4W、9V的硅稳压二极管,例如lN5239、2CW7F、2CW57等型号。
Vl-V3选用3DK9B或C8050、S8050型硅NPN晶体管。
HLl和HL2选用6-12V电源指示灯。
K选用JM-l3F型l2V直流继电器。
T选用3-5W、二次电压为24V(在18V处抽头)的电源变压器。
Sl使用RPl上的开关;S2选用KWX-l型微动开关。
EH可使用电热丝或电热带制作。

网友B:
哇,好强大的回复哦。用可控硅可以找我要样品。

网友C(2012-07-17):
电路应该不难 ,机械部分楼主怎么搞定?

网友D:
T叔分析很到位呀!
不过电路应用的话还需要辅助其他电路!

网友E(2013-09-11):
加热时间加长一倍的话,是不是只要改变VR的阻值*2就可以了,请指教

网友F:
封口纸和塑料上面的封口机可能不行,一般用高周波。也就是用的电磁波。

网友(2023-03-12):
引用 网友A:
封口机一般采用电热扁带加热

塑料袋封口机电路原理与维修

电路原理图加载不出来,可以发我一份吗,用来做毕设的

@tyw :挂了一会加载出来了,感谢回复
tyw
10年前的东东了,已搜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