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学习AVR

楼主(2012-06-14):
大学即将毕业,做过51的项目和STM32的项目,现在想学习一下AVR,想想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1:AVR的编译器是什么?
2:如果选的话,选用哪款AVR单片机上手方便?

网友A:
C编译器常见IAR,GCC(ATMEL STUDIO 6等),推荐前者

8位AVR常见ATMEGA系列,如MEGA88,168,128等

楼主:
2# dqyubsh 给个网址吧,我听说这个不免费的啊

网友B:
GCCAVR 是免费的. 而且性能也不错, 我就用这个编译器.
IDE 可以用 ATMEL STUDIO; AVRGCCIDE; 周立功的TKSTUDIO 等.

楼主:
恩,经过一天的学习,已经会了,比51的性能高了许多啊,呵呵,驱动能力也很强,至于编辑环境

楼主:
现在已经知道了,AVR STUDIO 4.0 +WIN AVR

网友C:
从atmega16L开始不错

网友D(2012-07-28):
嘻嘻,我用ICCAVR,很好用,isp下载,有小工具初始化芯片,其他的开发环境还没接触过,缺点就是不能烧熔丝,得借助AVR STUDIO 4.0

网友E:
开始学用的ICCAVR+AVR STUDIO.

网友F(2012-08-28):
学了没啥用,GCC一点也不好用,很多成功编译的程序根本不能自常运行。
还不如学PIC呢,起码只要编译对了,就能运行。哪怕是错的运行。而AVR是根本不能运行,没调试机会。
GCC的免费使用及使用的人广泛带来了无法专精。
四年前我学习PIC只用了两周。现在我学AVR用了两个月。

网友G:
楼上的说的有点夸张了 学习avr 核心就是抓住寄存器的配置 中断啊 定时器啊 不过是些不同的寄存器配置而已 你以寄存器为核心去学就很快懂了 一开始千万不要纠结于底层的硬件电路

网友H:
学习下大家的经验。

网友I:
编译器 GCC 就可以啊,我正在用呢,有51的基础 上手也很快

网友J:
其实 用 IAR FOR AVR, + STUDIO ,就很好了, 一直这样用。很爽

网友:
学了没啥用,GCC一点也不好用,很多成功编译的程序根本不能自常运行。
还不如学PIC呢,起码只要编译对了,就能运行。哪怕是错的运行。而AVR是根本不能运行,没调试机会。
GCC的免费使用及使用的人广泛带来了无法专精 ...
引用 网友F:

PIC跟AVR差别有那么大?都是配下寄存器而已。

网友K(2012-10-16):
建议去网站www.iccavr.com上买个开发板,如果钱多就买MEGA128的

网友L:
买板子就选提供资料全的,技术服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