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产品在高压测试时候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各位老师,我们公司做车载冰箱,在冰箱里面有白色的LED用于照明,还有红绿双色指示灯,这些灯是通过排线引到冰箱后面的控制器,这根排线是从开关电源的旁边经过。我们厂在做全检的时候都是OK,全检完毕后就对每台机子的开关电源和塑料外壳打高压测试,然后就全部发给客户了,后来客户收到后,刚通电就发现1000台里就有100多台白色LED或双色灯中的绿色LED不亮。后来我分析了下,因为我们这根排线是这样的,在GND的左右两边分别是白色LED的一极和绿色LED的一极,会不是是这根排线离开关电源太近,在打高压时候,通过这个回路击穿了LED。因为我们在打高压前是全检的,没有发现有坏的。是不是在打高压环节出了问题,请各位老师帮学生我分析下。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高压造成的  那应该会有痕迹的  查查

楼主:
老师,是什么痕迹,我就发现白色LED的灯珠里面的金线烧断了

网友B:
高压的嫌疑很大!
可对样品在极端条件下——再靠近一点儿——目视观察试验过程

网友C:
你们居然是先测试然后再打高压??
至少应该增加一项,高压后,再测试下啊
高压啊,打完你能保证不坏,不再复测就给客户。

网友D:
哈~
打高压后都不复测的啊?
只能说你们太自信了,太牛B了:lol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也估计是这个原因,我在仔细试验下,谢谢

网友E:
你们居然是先测试然后再打高压??
至少应该增加一项,高压后,再测试下啊
高压啊,打完你能保证不坏,不再复测就给客户。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生产流程是哪个制定的哦。。。:L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也估计是这个原因,我在仔细试验下,谢谢
引用 楼主:

不要被忽悠,这个问题有得商榷!
先问清楚楼主几个问题:
1.做的是抗电或耐压测试么
2.是100%例行检验么
3.试验电压和时间是多少
4.产品技术条件怎样要求的
5.你们检验规范如何规定的
现在,我倒倾向于“LED损坏于高压测试无关”的猜测

网友F:
金线都断了,得多大电流啊???
二极管高压击穿一般都是PN结损坏...
正常流程应该是初检->耐压测试->二检->包装

网友G:
怎么坏的不好确定。但是先检测,再打高压,然后出厂的流程是错误的

网友B:
关于流程,某电子产品国标规定:打高压应在生产线最末端包装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