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
要求比较稳定的电源,所以用二极管做了一个简单的2选1电源如下图

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输入的12V,输出3.3V,在VIN1为12V时,给VIN2也通上12V的电压的时候,3.3V的输出竟然会有一个小突起,先快速从3.3V到5V左右,然后类似与电容放电样到3.3,整个过程持续约100us。但是PCB上的主模块只能支持到3.6V,担心这个小突起会对模块造成损坏,想问问大家,依据经验。一般这种几十个us的突起会损坏器件吗。
还想一问,为什么会有这个小突起,在输入端同时接12V的时候,二极管的导通状态是怎样的,是同时都导通吗。即使输入的电压有波动,但是经过开关电源的处理,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个小突起。
今天尝试了上模块,在VIN112V,不断通断VIN2的情况下,发现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又在空载的情况下不断通断VIN2,发现开关电源烧掉了,真是奇也怪哉。
目前主要担心的是长期工作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电源的切换导致模块坏掉,模块是在太贵了。都快一个月工资了,不敢承担这么大责任

网友A(2012-06-15):
关键是PWM是什么?给出完整的图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二极管的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恢复时间是纳秒极的,最大电流3A.
你所说的示波器的公共点是什么意思
今天再次用示波器抓了下波形,当然前提是换了块主板,有小突起的主板烧掉了。us级的小突起是没有了,但是抓到了ns级的震荡,类似于信号振铃的波形,大约100纳秒整个过程。感觉对主板的危害已经不大。但是依旧无法理解振铃产生的原因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用TPS54383做的主控芯片

网友A:
关键是PWM是什么?给出完整的图纸
引用 网友A:

用TPS54383做的主控芯片

网友A:
用TPS54383做的主控芯片

网友C:
贴示波器波形先

楼主:
原来发帖也有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示波器的USB不太好用,描述一下吧
以3.3V为中心震荡,开始电压高达约15V,‘周期’为10ns,然后幅值慢慢降低,周期越来越长,第二个周期的幅值约10V,第三个幅值约5V,基本上都不超过15ns,过了5V之后就慢慢你回落到3.3V,基本上从15V到3.6V的时间为3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