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SPI

楼主(2012-06-14):
我现在有3.3V的MCU和5V的SPI设备通信,对于5V的SPI设备,
SDO复位后为高阻态。 在通信的时候,我在5V的SPI设备端,将SDO通过上拉电阻上拉到3.3V,然后接到mcu的MISO,是不是就能完成电平转换,输出高低电平?谢谢!

网友A:
OK,放心使用

网友B:
用颗电平转换放心

网友A:
仔细看了下,似乎没说SDO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如果不是的话还是得加电平转换(速度不高时,用三极管+上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