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 硬i2c busy位锁死问题

楼主(2012-06-14):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I2C从器件在用MCU IO口复位它的时候会在I2C两条线上出现2.5us左右的低电平,一复位从器件,STM8S I2C就锁死在查询忙状态了,去掉复位从器件就正常,从器件也有ACK,表明硬件连接正常,上拉4.7K。问题是在复位从器件的时候I2C还没初始化呢。

网友A:
你的iic没初始化完,怎么可以查询应答呢。不知道什么现象,是不是查询的时候程序死了,完全没应答

网友B:
LZ做的流程不对。应该在对STM8S I2C初始化之前,复位I2C从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