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放大455K、200-300mvpp信号电路???

楼主(2012-06-14):
小弟不大擅长模拟电路,哪位大侠帮小弟看下这个电路哪儿错了?前级使用三极管放大的<=5mvpp,455K信号,放大到200-300后送入ne5532放大。

楼主:
小弟QQ邮箱:960030762@qq.com,可以发我邮箱

网友A:
“使用三极管放大的<=5mvpp,455K信号,放大到200-300后。。。。。。”
你三极管都做到了,你还要5532放大作甚?不解

楼主:
我怕三极管放大的多了自激难调,所以先用三极管放大小信号
这个运放电路怎么什么输出都没有?!以前没用过ne5532不懂啥原因。

网友B:
你好,如果你的信号是个交流的话,建议C5,C7换成普通的瓷片电容,不要使用带极性的电容,C111,C112也要换成非极性的。
没有看到三极管放大电路,不建议使用三极管进行放大,可以直接使用NE5532放大信号,其次的话,R31,R111去掉,在NE5532正端串入一个电阻2.7k,且第一级可以适当放大倍数加大。

网友C:
200-300mV放大20倍只用一级就行,
不过输入信号的频率较高,运放的带宽要够,
至少为455K*20*10=90M,
而NE5532的带宽10M不适合,而且其SR也只有6V/US,
限制了输出功率带宽,SR在15V/US左右才合适。

楼主:
MCU52发表于 2012-6-15 21:1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7楼: 200-300mV放大20倍只用一级就行,
不过输入信号的频率较高,运放的带宽要够,
至少为455K*20*10=90M,
而NE5532的带宽10M不适合,而且其SR也只有6V/US,
限制了输出功率带宽,SR在15V/US左右才合适。

这个455K*20为啥还又乘以10呢?这个10是什么?忘帮小弟解释下,拜谢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455K*20是运放闭环-3DB带宽,增益会下降至20*0.707倍。
*10后就不受此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