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信号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问题

楼主(2012-06-15):
(无正文)

网友A:
单端要求严格共地,所以测量和被测系统间地线应该尽量的短。选择测量电路的入口接地其考虑就是基于此。

双端差分输入要求被测系统输出的共模电压在测量系统输入的共模允许范围内,若被测系统的地相对于测量系统的拨动大于其共模允许范围,必然出问题。严格来说应该有个可靠的冗余范围。

网友B:
你好!
1、请问单端信号采样输入为什么接地点选在测量电路的输入位置?
如楼上所说,使地线尽可能短,减小由于地线过长带来的电压差,影响测量结果。
2、双端浮地输入则第一级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须大于现场地电平差异的最大值?
共模电压一般都是对地电压,任何一个信号都可以理解成共模与差模信号的一个叠加得到的,故如果共模输入电压不大于现场地电平的最大值,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共模输入电压可能会高于现场地电平,导致过压损坏器件。

楼主:
3# Op-Amp 谢谢你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