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编译链接Error疑惑

楼主(2012-06-15):
BSP libarary有如下文件,SysInfra.h在System文件夹中。
编译链接路径设置成如下,则出现SysInfra.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DrvSys.c.将路径改为BSP_lib\include则编译通过。
是不是编译会对系统的链接文件比如Nuc1xx-LB_002和USB文件夹下面的做全部链接检查,导致编译无法通过?
求指教

网友A:
无它,只是编译器要根据设置的include paths找到需要的头文件而已。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答。
已经提示SysInfra. h没链接到,把路径设置到放置的文件目录里面出错,路径到上一级文件是正确的。
链接可能还需要用到其他文件,若设置到最底层,反而找不到。
没有Log说明这些include文件调用关系?也可能架构了解的不深不知道,继续学习

网友A:
唉,本想是“点到即止”,看来是止不住了,难道是我的点还没到?
继续“点”:
1、头文件是编译器(准确地说,是“预处理器”)要用到的,而不是链接器!
2、你应该发现这个错误提示,对应的文件应该是nuc1xx.h,行号随版本不同而不同,但这一行的内容是:#include "System\SysInfra.h",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在文件中已经指定了System目录,所以你就不能再指定system目录了,否则预处理器将会查找.....\System\System\SysInfra.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