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对于电源火线,零线的难题。

楼主(2012-06-15):
我现在想做个电路对零线,在停电与不停电两种状态,做出判断。想过用电子感应电笔的原理,但对于零线做不到,有些零线对地带有十几伏电,有些没有啊,求大虾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零线对地施加某恒定电流,拉路状态时两点可有较高电压呈现

网友B:
停电与不停电两种状态, 区别是不是 火线有没有电?
那么零线电压没有特征量. 零线的电流也不一定有特征量.
要想稳定地检测, 还得增加其他条件(比如家里有常开的冰箱)

楼主:
2楼兄弟,零线对地施加某恒定电流,零线端会有一个高的电压吗?这个恒定电流至少需要多少A的样子?太大了可能做不到。

3楼兄弟,火线用开关控制,也就是说,负载这边平时火线是断开的。这样子的话,只能去检测零线的变化,才能知道停没有停电。家电如有其它电器工作,零线端也只有几到十几伏的电压。这个电去检测也是很麻烦的。离变电站近的地方,也有可能没有这个电压存在。

也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