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中UPO什么用途

楼主:
DAC, se, TE, ic, ce

最近在使用一个DAC,MAX5174,有个引脚是UPO不知道什么用途。file:///C:\Users\ac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17148421\QQ\WinTemp\RichOle\8N(IWZ9BJVO@VON2%P`(O$A.jpg介绍如下:User-Programmable Logic Output (UPO)
The user-programmable logic output (UPO) allows control
of an external device through the serial interface,
thereb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microcontroller I/O pins
required. During power-down, this output will retain its
digital state prior to shutdown. When CLR is pulled low,
UPO will reset to its programmed default state. See
Table 1 for specific commands to control the UPO.

翻译如下:
用户可编程逻辑输出( UPO )允许控制
通过串行接口的外部设备,
从而降低微控制器的I / O管脚的数量
必需的。掉电期间,此输出将保留其
数字状态之前关闭。当CLR被拉低,
, UPO将复位到其设定的默认状态。见
表1具体的命令来控制的稳定周期轨道。

8N(IWZ9BJVO@VON2%P`(O$A.jpg (8.31 KB )

R(VKJY6PJ5P9{[R`YC(G4QU.jpg (54.77 KB )

A4`}ODNMCRGY29ZTE8(YSAF.jpg (114.77 KB )

网友A(2012-06-15):
这是个附加功能,可将串口信息转变为端口平行输出(即通过串口扩展输出)。

网友B:
Table 1在哪儿呢?

楼主:
table1上传了,这个功能如果不用引脚悬空可以吗